51单片机读取18B20传感器的ROM序列码是8个FF

楼主:
      最近搞51单片机4个18b20传感器并联,通过读取ROM序列码查询温度并显示在1602液晶上,现在已经能显示,并且使用了几天。4个18b20的ROM序列码是一个单独的工程代读出来,写到另一个工程的数组里。现在想把两个工程功能合并,我用之前的代码一个一个读取ROM序列码时,发现有两个能读出来并且正确,有两个读出来的是8个FF,   如果把这4个并联在又能读出各自的温度。 一时间不知道是传感器问题还是时序问题。请大师指点指点这是读取rom序列码的代码: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timer_drv.h"
#include "key_drv.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one_bus.h"

// -------------------------- 5. 测试示例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romcode[8];
        unsigned char key_val;
        unsigned char i;

    KeyDrvInit();  // 初始化按键驱动
    Timer0Init();
        Timer1Init();   //000818
    DelayMs(1000);
        Start_18B20();
    ReadRomCode(romcode);
    printf("The Init is ok\n");
        DelayMs(1000);
        for(i = 0; i < 8; i ++)
        {

                printf("0X%bX \n", romcode[i]);
        }

    while(1)
        {

                key_val = GetKeyVal();
         if(key_val != 0)  // 有按键操作时进入分支
        {
///           printf("the key_val num is %u\n", key_val);

                        switch(key_val)
            {
                // KEY1操作
                case 1:    P10 = ~P10; break;  //短按

                // KEY2操作
                case 2:    P11 = ~P11; break;  // 短按

                // KEY3操作
                case 3:    P12 = ~P12; break;  // 短按

                                // KEY4操作
                case 4:    P13 = ~P13; break;  // 短按

                default:       // 无效值,可忽略
                    break;
            }
        // 主循环可执行其他任务(无阻塞)
        // ...
        }
    }
}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one_bu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
***********************************************************
* @brief 单总线复位
* @param
* @param
* @return ack
***********************************************************
*/
bit OneWireRst()
{
        bit ack;

        DS18B20 = 1;
        _nop_();        //00102105   1.09us

        DS18B20 = 0;  //拉低总线,发复位脉冲
        DelayUs(250);   //00279514   580.51us   (480us-960us)
    DS18B20 = 1;
    DelayUs(25);    //00153103   59.68us
    ack = DS18B20;//读取IO口,DS18B20的ack
    while(!DS18B20);//等待18B20释放总线,等待存在脉冲结束

    return ack;
}

/**
***********************************************************
* @brief 单总线写一个字节
* @param
* @param
* @return
***********************************************************
*/
void WriteOneWire(unsigned char dat)
{
        u8 i;
        bit dstemp;
        for(i = 0; i < 8; i++)
        {
                dat = dat >> 1;
                dstemp = CY;
                if(dstemp)
                {
                        DS18B20 = 1;
                        _nop_();        //00102105   1.09us

                        DS18B20 = 0;
                        _nop_();        //00102105   1.09us
                        _nop_();        //00102105   1.09us
                        DS18B20 = 1;
                        DelayUs(40);    //00166124   92.23us  (60-120us)
                }
                else
                {
                        DS18B20 = 1;
                        _nop_();        //00102105   1.09us

                        DS18B20 = 0;
                        DelayUs(40);    //00166124   92.23us  (60-120us)
                }

        }

}

/**
***********************************************************
* @brief 单总线读一个字节
* @param
* @param
* @return   dat
***********************************************************
*/
unsigned char ReadOneWire()
{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tmp;

        for(tmp = 0x01; tmp != 0; tmp <<= 1)
     {
            DS18B20 = 1;
            _nop_();        //00102105   1.09us
            DS18B20 = 0;
                _nop_();        //00102105   1.09us
                _nop_();        //00102105   1.09us
                DS18B20 = 1;
                _nop_();        //00102105   1.09us
                if(!DS18B20)
                {
                   dat &= ~tmp;
                }

                else
                {
                   dat |= tmp;
                }
                DelayUs(50);    //此语句若延时时间太短会出现读取数值不对
         }

     return dat;

}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ne_bus.h"

  int temper;

bit Start_18B20()
{
        bit ack;
        ack = OneWireRst(); //1.初始化
    if(ack == 0)
        {
                WriteOneWire(SKIP_ROM);//2.ROM指令
                WriteOneWire(CONVERT_T);//3.功能指令 启动温度转换

        }

        return ~ack;

}

/**
***********************************************************
* @brief DS18B20读一个字节
* @param
* @param
* @return 读回来的数值
***********************************************************
*/

int DsGetTem()
{
        u8 tem1,tem2;

        EA = 0;
        Start_18B20();
        WriteOneWire(0xcc);
        WriteOneWire(0x44);
        OneWireRst();
        WriteOneWire(0xcc);
        WriteOneWire(0xbe);
        tem1 = ReadOneWire();
        tem2 = ReadOneWire();
        EA = 1;
        temper = tem2;
        temper = (temper << 8) | tem1;
        temper = temper * 0.0625 * 10;

        return temper;
}

/**
***********************************************************
* @brief 读取DS18B20 ROM
* @param
* @param
* @return
***********************************************************
*/
void ReadRomCode(unsigned char *romcode)
{
        bit ack;
        unsigned char i;
        ack = OneWireRst();//获取复位脉冲
        if(ack == 0)
        {
                WriteOneWire(0x33);//读取ROM指令
                for(i = 0; i < 8; i ++)
                {
                        romcode[i] = ReadOneWire();//读64位ROM码 下面一句和这句意思一样
//                    *(romcode+i) = ReadOneWire();//读64位ROM码
                }

        }

}

网友A(2025-11-23):
单线多点18b20的测温需要先读出各分支器件的序列号并保存,通常采用“二读法”,再根据序列号匹配各分支器件,才能正确获取各分支器件的温度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线多点18b20的测温需要先读出各分支器件的序列号并保存,通常采用“二读法”,再根据序列号匹配各分支器 ...

这4个18b20我是知道序列号的,是之前读出来做好记录的,如果现在将这4个序列号写到数组里能读出并显示温度,我现在想加一个功能是插一个传感器,按下按键,读出ROM码再保存到eep。这个功能是为了方便更换传感器不用重新烧录。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单独只能读出2个正确的rom码,另外两个读出来都是8个FF。你要说传感器坏了吧,把这个传感器之前读出来的ROM码写进去又能读出温度。

网友C:
问题太多,还有启动温度转换之后要等一定时间才能读取到准确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4个18b20我是知道序列号的,是之前读出来做好记录的,如果现在将这4个序列号写到数组里能读出并显示温 ...

在已知多器件的序列号的条件下,需要发匹配命令0x55,匹配成功才能正确读取指定器件返回的温度值。例如:
//匹配多通道DS18B20序列号
void SeriesNumber(u8 ch)
{
        u8 i;
        DS18B20_WriteByte(0x55); //发送匹配 ROM 命令
        for(i=0;i<8;i++)
                DS18B20_WriteByte(table[ch][i]);
}
//读取多通道DS18B20温度函数
u16 ReadTemperature(u8 ch)
{
        u16 TempH, TempL, Temperature;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匹配
        DS18B20_WriteByte(0x44);        //启动转换
        while (!DQ);                    //等待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SeriesNumber(ch);               //匹配 ROM
        DS18B20_WriteByte(0xBE);        //读暂存存储器命令
        TempL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低字节
        TempH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高字节
        if(TempH & 0xf8)                //判断是否位负数
        {
                MinusFlag = 1;              //设置负数标志
                Temperature = (TempH<<8) | TempL;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1;
                Temperature *= 0.625;       //0.0625 * 10,保留1位小数点
        }
        else
        {
                MinusFlag = 0;              //清除负数标志
                Temperature = (((TempH<<8) | TempL) * 0.625); //0.0625 * 10,保留1位小数点
        }
        return Temperature;
}

网友D:
我觉得多半是时序不对

网友E:
这个数据表格里肯定有说,单总线多个并联。也可以分开多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