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照明灯具的发热

楼主:
如图,这是很好的利用了铝基板散热的LED灯具。48个2832贴片LED串联,实测交流输入功率16W左右,LED端155V/0.1A.但是点亮约5分钟手摸铝基板就很热了,估计有50-55度。都说led是冷光源,怎么这么多电能转化成热量了?

网友A(2025-11-24):
led的转化效率只有30%,大部分都转化成了热量

网友B:
相对以前白炽灯之类的热光源而言,已经不算热了

网友C:
能量守恒是自然规律,电能转换成热能的结果。

网友D:
14W的功率按每颗灯0.5W,就是28颗灯珠。工作温度是-40~85度,但是超过30度之后就有降额。
您觉得热是对的,如果有条件,加更好的散热和风扇是能有效降低温度,延长LED的使用寿命。

网友E:
冷光源是相对于钨丝灯来说的。

网友:
14W的功率按每颗灯0.5W,就是28颗灯珠。工作温度是-40~85度,但是超过30度之后就有降额。
您觉得热是对的, ...

谢谢!我总感觉LED照明灯具的发热是个大问题,严重降低了LED的寿命。体现不出LED的长寿命特点来。厂家大多都是超定额使用,造成大量的电子垃圾!十分可惜。为什么就不能兼顾以下经济效益和%效益?

网友:
14W的功率按每颗灯0.5W,就是28颗灯珠。工作温度是-40~85度,但是超过30度之后就有降额。
您觉得热是对的, ...

光强与正向电流关系曲线说明两者不是线性关系。随着电流的增大光强的增大变缓了,这里应该有个合适点?不能一味增大电流获得高亮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光强与正向电流关系曲线说明两者不是线性关系。随着电流的增大光强的增大变缓了,这里应该有个合适点?不 ...

商家不在意,用户摸不透,关键还是出台硬性标准,强制实施。违者重罚,才能物尽其用还不浪费资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光强与正向电流关系曲线说明两者不是线性关系。随着电流的增大光强的增大变缓了,这里应该有个合适点?不 ...

有个平衡点,不能一味的只恒流,厂家超额的使用,刚收到会感觉很亮,因为衰减刚开始。过一段时间就会感觉变暗了。
再久久烧了。烧了就可以换新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