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功放电源

楼主(2025-11-25):
电动车充电器都是48V,60V,72V,重新绕次级中间抽头,就能改成±24V,±30V,±36V,比工频变压器效率高,成本低。有朋友使用吗

网友A:
这个干扰很厉害的吧!

网友B:
想法很好,但是发烧友一般都是DIY你的产品恐怕没有市场。

网友C:
你手头上的电动车充电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
但我这的充电是这个样子的:它不是一个输出48V或者60V的电源,它是一个带恒流充电的充电电路,这是不能当电源使用的
而且,有的电动车充电器是没有输出的,它内部有单片机,会先读取电池信息,然后再输出对应的充电电压
总之,电动车充电器不是电源

网友D:
你要开关电源,网上不是很多开关电源卖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