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智能垃圾桶源程序Proteus仿真原理图设计

楼主(2025-11-25):
这个51单片机做的智能垃圾桶具备以下功能:
自动感应开盖:通过红外传感器(来人检测)感应人体,触发箱盖开关电路自动打开箱盖。
箱满检测:另一路红外传感器(箱满检测)识别桶内垃圾是否装满,满时会触发提示。
语音提示:支持 3 种语音播报:
提示垃圾分类
提示垃圾桶已满
提示正在消毒
消毒功能:通过消毒泵电路,可对桶内进行消毒操作。
参数设置:借助按键电路(设置 / 增加 / 减小),可调整系统参数。
显示功能:通过 LCD 显示电路,展示时间、状态等信息(搭配时钟电路提供时间基准)。
上位机交互:支持与模拟上位机通信,可传输数据或接收控制指令。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ata.h"
#include "DS1302.h"
//显示函数
#include <display.h>

bit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按键
sbit Key1=P3^5;         //设置键
sbit Key2=P3^6;         //加按键
sbit Key3=P3^7;         //减按键

sbit beng=P2^3;          //消毒泵

sbit yuyin_1=P3^2;        //请垃圾分类
sbit yuyin_2=P3^3;         //垃圾桶已满
sbit yuyin_3=P3^4;        //垃圾桶正在消毒
sbit HW1=P2^6;            //红外1
sbit HW2=P2^7;            //红外2   垃圾箱满标志

uchar set;                    //设置状态
uchar kaigai_yanshi;

bit full=0;         //箱满标志

bit flag1=0;  //
bit flag2=0;  //  //开关门标志
bit flag3=0;   //
bit flag4=0;   //
bit flag5=0;  // 正反转
/*******************************定义全局变量********************************/

//电机部分

unsigned char code Z_BeatCode[8] = { 0x1, 0x3, 0x2, 0x6, 0x4, 0xc, 0x8, 0x9};   //正向步进电机节拍对应的IO控制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F_BeatCode[8] = { 0x9, 0x8, 0xc, 0x4, 0x6, 0x2, 0x3, 0x1};   //反向步进电机节拍对应的IO控制代码
unsigned long beats = 0;  //电机转动节拍总数
void StartMotor(unsigned long angle);
//函数声明

void Key();
//毫秒延时**************************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void Key()                          //按键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时
        {
                while(Key1==0);        //检测按键是否释放
                 set++;                        //设置状态标志加
        }
        if(set==1)                        //设置时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80+1);//选中的位置
                   write_com(0x0f);//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
        else if(set==2)                        //设置时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80+4);//选中的位置
                   write_com(0x0f);//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
        else if(set==3)                        //设置时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80+7);//选中的位置
                   write_com(0x0f);//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
        else if(set==4)                        //设置时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80+0x40+1);//选中的位置
                   write_com(0x0f);//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
        else if(set==5)                        //设置时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80+0x40+4);//选中的位置
                   write_com(0x0f);//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
        else if(set==6)                        //设置时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80+0x40+7);//选中的位置
                   write_com(0x0f);//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
        else if(set>=7)                //再按一下设置键时,退出设置
        {
                set=0;                        //设置状态清零
                Ds1302_Write_Time();  //保存时间
                Init1602();           //初始化显示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
        if(Key2==0&&set!=0)        //当在设置状态时,按下加键时
        {
                while(Key2==0);        //按键释放         ++
                                //年
                                if(set==1)
                                {
                                        time_buf1[1]++;
                                        if(time_buf1[1]>=100)
                                                time_buf1[1]=0;
...........
............
        }
}
/* 步进电机启动函数,angle-需转过的角度 */
void StartMotor(unsigned long angle)
{
    //在计算前关闭中断,完成后再打开,以避免中断打断计算过程而造成错误
   // EA = 0;
    beats = (angle * 4076) / 360; //实测为4076拍转动一圈
   // EA = 1;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OD=0x21;//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S=1;//开串行口中断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执行2ms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mr1000ms = 0;
    static unsigned int tmr50ms = 0;
    unsigned char tmp;  //临时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节拍输出索引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1000ms++;
    if (tmr1000ms >= 500)  //定时1s
    {
        tmr1000ms = 0;
        flag1s = 1;
    }
        // StartMotor(180);          //半圈
        //电机部分
    if (beats != 0)  //节拍数不为0则产生一个驱动节拍
    {

        tmp = P1;                    //用tmp把P1口当前值暂存
        tmp = tmp & 0xF0;            //用&操作清零低4位
                if(flag5==1)
                {
          tmp = tmp | Z_BeatCode[index]; //用|操作把节拍代码写到低4位
                }
                else
                {
                  tmp = tmp | F_BeatCode[index]; //用|操作把节拍代码写到低4位
                }
        P1  = tmp;                   //把低4位的节拍代码和高4位的原值送回P1
        index++;                     //节拍输出索引递增
        index = index & 0x07;        //用&操作实现到8归零
        beats--;                     //总节拍数-1
    }
    else  //节拍数为0则关闭电机所有的相
    {
       // P1 = P1 | 0x0F;
           P1 = P1 & 0xF0;
           if(flag5==1)          //反转 并停止时
           {
               tmr50ms++;
                   if(tmr50ms>=500)
                   {
                        tmr50ms=0;
                    flag1=0;   //箱盖关闭标志
                   }
           }
    }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_rec_data_uart0;
        temp_rec_data_uart0 = SBUF;//读取接收数据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40000; j++)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i = 0;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2);  //配置T0定时2ms

        Ds1302_Init();
        Init1602();//初始化显示

        HW1=1;  // 红外检测
        yuyin_1=1;
        yuyin_2=1;
        yuyin_3=1;
        beng=1;
    DelaySec(1);//延时约1秒

        while(1)   //进入循环
        {
           if(set==0)                                           //只有在非设置状态时,
                  {
                     Ds1302_Read_Time();
                         display_NYR(time_buf1,full,flag2);
                  }
                  else         //if(set==1)
                  {
                           delay_nms(180);              //延时180ms
                           display_NYR(time_buf1,full,flag2);
                  }

  if(flag1s==1)  //1s延时
        {
           flag1s=0;

      if(yuyin_1==0)
         {
           yuyin_1=1;
         }
         if(yuyin_2==0)
         {
           yuyin_2=1;
         }
     if(yuyin_3==0)
         {
           yuyin_3=1;
         }
          if((flag1==1)&&(flag2==1))         //
          {
            kaigai_yanshi++;  //开盖延时
                if(kaigai_yanshi>10)
                 {
                   kaigai_yanshi=0;
                            flag2=0;    //  箱盖关闭标志
                     StartMotor(180);         //关闭箱盖
                    flag5=1;           //电机反传
                 }
          }
             if(HW2==0)         //垃圾桶已满  通知上位机
                   {
                          Uart1Send('F');
                          Uart1Send('U');
                          Uart1Send('L');
                          Uart1Send('L');
                          Uart1Send('\r');
                          Uart1Send('\n');
                   }
        }

   if(HW2==0)         //垃圾桶已满
   {
          full=1;
   }
   else
   {
          full=0;
   }

if((HW2==1)&&(beng==1))          //垃圾桶未满并且没有消毒
{
   if(flag1==0)
   {
          if(HW1==0)         //有人倒垃圾
           {
              flag5=0;           //电机正传
                  yuyin_1=0;  //语音垃圾分类
                  flag1=1;    //  箱盖打开标志
                  flag2=1;    //  箱盖打开标志

                  StartMotor(180);         //打开箱盖
           }
        }
}

if(HW2==0)          //垃圾桶满
{
          if(HW1==0)         //有人倒垃圾
           {
                  yuyin_2=0;  //垃圾桶已满
           }
}

         if(time_buf1[5]==59)
         {
                 beng=0;         //启动消毒泵 1分钟
         }
         else
         {
                   beng=1;          //关闭消毒泵
         }

   if(beng==0)
   {
              if(HW1==0)         //有人倒垃圾
           {
                  yuyin_3=0;  //垃圾桶消毒
           }
   }

        Key();                                                   //扫描按键

        }
}

Proteus仿真和Keil程序下载: 见2楼

网友A:
收藏起来,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