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这样可以换高压保险了吗?

楼主:
发现高压保险烧断。检查高压电容未击穿,磁控管灯丝对地没短路,高压二极管没击穿,变压器220V侧没有过热痕迹如此可以换高压保险一试吗?高压保险里为什么有弹簧?
明白了:快速灭弧的作用。
5KV/0.9A高压保险数据见图。1A电流的情况下保险丝功耗约0.6W。
2A电流测试30秒没断!玻璃管已经很热!电压降1.10V,功耗大于2W!

网友A(2025-11-25):
高压电弧打火

网友B:
有些保险丝内部的金属丝被制成线圈形状,以增加长度,从而增加电阻。

网友:
有些保险丝内部的金属丝被制成线圈形状,以增加长度,从而增加电阻。

弹簧拉长可能是快速灭弧的作用吧?保险丝增加电阻虽然可以加快熔断速度,但增加了串联在电路中的电阻,在低压电路中对电路的影响较大(从这个角度讲保险丝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C:
可以换高压保险一试吗?
回复:可以换上试一下,一般不会立刻再烧保险。但如果不久还会频繁不定时烧保险丝的话,可以换一只磁控管试试,有时磁控管性能不良也会频繁不定时的烧保险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高压保险一试吗?
回复:可以换上试一下,一般不会立刻再烧保险。但如果不久还会频繁不定时烧保险丝 ...

谢谢。用了几天到是没坏。交流输入功率1570瓦(标称值微波1400瓦),实际和标称值有差距。磁控管老化会使输入功率增大吗?苦于没有以前数据比较。不知道新买的产品“输入功率”和标称值是否相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用了几天到是没坏。交流输入功率1570瓦(标称值微波1400瓦),实际和标称值有差距。磁控管老化会使 ...

这倒是没关注过,个人理解输入功率和微波功率应该是有偏差的,应该有个效率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