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样才能学会画pcb?

楼主(2025-11-25):
(无正文)

网友A:
多找几个自己喜欢的成品PCB,多多抄板,很快就学会了!

网友B:
上手画,做出来实际装机几次就入门了。初始电路不要太复杂。

网友C:
抄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D:
没有那么容易,还是要经过系统得学习, 最少也得找个视频教程学学, ,

网友E:
入门容易、精通又专业 难。

网友F:
建议采用案例跟学的方式,自己动手绘制PCB,遇到不会的一个个解决掉,等自己绘制两三个案例了,再梳理下过程中用到的要求,这个时候再找几份PCB绘制要求来看,容易消化理解理论内容

网友G:
这个跟学下象棋差不多,会下容易,下好有难度,画的板子工作稳定,调试、维修方便,抗干扰性能强,比如说那些有高频信号的板子,还是有一些理论的东西要学。

网友H:
b站找个教程看

网友I:
画出一个能工作的PCB就算会了。

网友J:
PCB入门很简单,找到对应元器件连接就好

网友K:
先装EAD软件,网上很多,画最简单的整流电路,再画单管放大电路。要多画才会!!!

网友:
入门容易、精通又专业 难。

入门很容易的,放好原件然后自动布线就行,
然后熟练,特么的谁让你将这高脚原件放这里的,这边顶住了,那边也顶住了,让你将几个发热元件堆一起了,机箱都融化了,特么的你怎么不做隔离保护,铜皮破了整个办公室都跳闸了,他呀的,你布线前不计算电流的吗,布线走不了大电流熔断了,你的原件贴了正反面都是,双面贴要加钱,成本你工资扣,谁让你这么摆放原件的,这个电阻坏了要更换,我特么的要将你周围十几个原件拆下来才能换这个电阻,谁让你这么走线的,特么的我这里割一刀,你整个电路板都得断路,装配生产时被磕一下,板就废了
然后专业精通。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高频信号(我还没到这一步,不太清楚)

网友L:
将学习与实际应用的设计相结合通常很有帮助。

网友M:
刚开始多模仿,模仿多了之后试着自己画一画,然后就学会了

网友N:
B站有详细教程,开源广场里面也有很多案例可以抄抄看

网友O:
学习画PCB(印制电路板)需要系统掌握基础知识、设计工具和实践技巧。以下是分阶段学习指南,结合专业资源与实操建议:

🛠️ 一、基础理论学习
PCB结构与原理
组成:基板(绝缘层)、导电线路、焊盘(连接点)34。
设计流程:原理图设计 → PCB布局 → 布线 → 制版 → 焊接测试35。
关键术语:
封装:元器件焊盘尺寸与形状(如0402、0603表示贴片尺寸)6。
层叠结构:单层板(仅顶层/底层)、四层板(信号-地-电源-信号)、六层板(高速信号需内层屏蔽)10。
电子元件认知
电阻/电容/电感:区分贴片与直插封装,注意极性元件(如电解电容)6。
IC芯片:掌握SOP、QFN、BGA等封装特性,通过数据手册确认尺寸7。
🖥️ 二、设计工具入门
主流软件选择

软件        适用场景        学习资源
Altium Designer        中小项目,易上手        B站教程(搜索“Altium Designer入门”)8、官方示例5
PADS        工业级复杂电路        《PADS Layout入门教程》5
KiCad        免费开源,适合初学者        官方文档+社区案例6
工具操作核心步骤

原理图绘制:
创建元件库(按数据手册绘制封装)7。
连线后生成网络表(Netlist),确保电气连接正确3。
PCB布局布线:
模块化布局:按功能分区(如电源区、MCU区),高压/高频元件远离敏感电路26。
布线规则:设置线宽(电源线≥0.8mm,信号线0.2-0.3mm)、安全间距(≥0.254mm)19。
🔧 三、实践设计技巧
布局与布线优化
电源设计:
开关电源(高效但复杂)用于降压/升压,线性电源(简单但低效)用于小电流6。
添加滤波电容(100nF靠近IC供电引脚)4。
信号完整性:
高速信号(如USB、DDR)需阻抗匹配(常用50Ω),用Polar SI9000计算线宽与叠层10。
避免直角走线,采用45°或圆弧拐角减少反射2。
DRC检查与拼版
设计规则检查:
检查短路/开路、间距违规、未连接网络(Altium中Tools → Design Rule Check)9。
重点排除“天线效应”(悬空线头长度≤1mil)9。
拼版设计:为批量生产添加工艺边和V-CUT槽,提升板材利用率12。
⚡️ 四、进阶能力提升
叠层与阻抗控制
四层板经典结构:
Top(信号)→ GND → Power → Bottom(信号):电源纯净,适合噪声敏感电路10。
Top → GND → Signal → GND:双地平面屏蔽,优化信号回流10。
铜厚选择:
常规信号层:1oz(35μm),大电流路径:2oz(70μm)13。
仿真与测试
投板前用SI工具(如HyperLynx)仿真信号质量,预测反射/串扰问题10。
首版打样后实测波形,调整参数(如端接电阻)优化性能12。
✅ 五、学习资源推荐
教程与课程
视频:B站《Altium Designer 19入门教程》8、《PCB设计实战:STM32四层板》5。
书籍:《PCB设计技巧与实战》5、《高速电路设计实践》10。
社区与平台
论坛:电子发烧友网(PCB设计专栏)5、CSDN博客(案例解析)[[2]6。
实战平台:嘉立创EDA(免费打样)、PCBWay(阻抗计算器)12。
提示:初学者建议从两层板起步,使用Altium Designer绘制简单电路(如STM32最小系统),逐步过渡到四层高速板设计[[3]6。首次打样可选1.6mm板厚、1oz铜厚,平衡成本与可靠性[[12]13。

通过以上步骤,可系统掌握PCB设计全流程。关键是多实践、多调试,逐步积累经验!

网友P:
当然是立创EDA了,先搞块板子,然后再去学细节上的东西,比如稳定性、EMC等等

网友Q:
这个就像小孩子描绘,先把某一样工具摸熟了,多踩几次坑就学会了

网友R:
想想自己为什么想要学PCB,,如果是自己想做东西出来玩的话直接就把想做的当目标来练习,,做出一两个东西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S:
最好找老的电路板,手工的精髓都在,现在的设计者没那么多功底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当然是立创EDA了,先搞块板子,然后再去学细节上的东西,比如稳定性、EMC等等

这个软件的EMC仿真等功能几乎是个空白,除非有人写插件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这个软件的EMC仿真等功能几乎是个空白,除非有人写插件

大部分人的板子不用过EMC,很多人都是你抄我我抄你,连官方推荐布局也不看。。。

网友V:
可以先试用立创画板子,找几个简单的PCB,B站上也有视频

网友W:
下载个立创画图软件。中文的,很好用。画起来入门快

网友W:
下载个立创EDA软件。中文的好入门。很快就能画个自己的板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