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乱码!

楼主:
让他显示8个9。

网友A(2025-11-26):
初步判断 是 共阴、共阳 区别

网友B:
这不是乱码,你是要显示数字9,也就是在断码a b c d f g显示,然后e 和dp不显示,这本来是要在一个数码管上显示的,但你把一个数码管要显示的内容分到八个数码管上显示了,看你display里面的代码太乱了,好多错误的地方,找个视频重新看一下对着写吧

网友C:
显示函数有错,你没有理解消隐的原理。

网友D:
笔画组合起来,就是 9 字

网友E:
应该是段码和位码搞反了。

网友F:
本人以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