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 ADC问题

楼主(2025-11-26):
一路ADC已经读取内部的LDO的电压1.19V,但是我还想使用另外一路读取传感器的模拟值。如何多路ADC同步进行!原理和程序实现

网友A:
STC老妖的库里有现成的历程,拿去用就是了。

网友A:
“同步进行”是做不到的,只能是按照顺序一个个的进行。一定要同步进行ADC使用专用芯片或者干脆几片CPU同步工作进行。

网友B:
大部分的MCU就只有一个ADC转换模块,外面多路IO有ADC输入只是通过内部电子开关切换而已!

网友C:
一个ADC不可能实现理想的“同步”,分别切换采样转换能看上去是“同步”的。内部LDO电压采集一次就足够了,用来标定传感器电压,同步毫无意义。

网友D:
轮询切换采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步进行”是做不到的,只能是按照顺序一个个的进行。一定要同步进行ADC使用专用芯片或者干脆几片CPU同步 ...

看手册  专用ADC芯片大多也只有2个转换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ADC不可能实现理想的“同步”,分别切换采样转换能看上去是“同步”的。内部LDO电压采集一次就足够了, ...

读内部LDO实际是反向读取 MCU的VDD电压值,由于VDD理论是可变的,所以读一次是不行的

网友B:
多个ADC通道需要采集确实不是很好安排顺序的,而且多个ADC通道采集其响应速度会低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读内部LDO实际是反向读取 MCU的VDD电压值,由于VDD理论是可变的,所以读一次是不行的

VDD理论上是不可能剧烈变化的,只会缓慢漂移,1分钟甚至10分钟测一次都没问题。

网友E:
用串口助手观察结果,mV。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data dis_buf[8];
int *BGV;//内部1.19V参考信号源值
uint res;//读取内部第15通道ADC结果
uint VCC;//电源电压
uint VCA;//缓冲
uint Vin;//被测电压
uint VADC;//ADC转换结果
uint count;//计数
bit flag;//T0中断标志
bit busy;//串口发送标志

void Uart1_Init(void)        //1152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等待中断复位
    busy = 1;
    SBUF = dat;
}

//初始化ADC
void ADC_Init(void)
{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
        P_SW2 &= 0x7f;
        ADCCFG = 0x2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2位结果右对齐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
//读取ADC结果
uint ADC_Read(uchar ch)
{
        ADC_CONTR = ch;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return ADC_RES << 8 | ADC_RESL;         //返回12位ADC结果
}

void Timer0_Init(void)                //2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i;
        P0M0 = 0xff;       //设置P0为推挽口
        P0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P1.0为ADC口
        P1M1 = 0x8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BGV = (int idata *)0xef;//内部1.19V参考信号源值
        ADC_Init();
        Uart1_Init();
        Timer0_Init();
        while (1)
        {
                if(flag)
                {
                        flag=0;
                        ADC_Read(0xcf);//丢掉两次检测
                        ADC_Read(0xcf);
                        res=ADC_Read(0xcf);   //读取第15通道ADC结果
                        VCC = (int)(4096L * *BGV / res);//计算电源电压
                        VCA=VCC;
                        for(i=0;i<4;i++)//数据分解存入缓存地址前4
                        {
                                dis_buf[3-i]=VCA%10;
                                VCA/=10;
                        }
                        ADC_Read(0xc7);//丢掉两次检测
                        ADC_Read(0xc7);
                        VADC=ADC_Read(0xc7);   //读取第7通道ADC结果
                        Vin=VCC*(ulong)VADC/4096;//计算输入电压
                        for(i=0;i<4;i++)//数据分解存入缓存地址后4
                        {
                                dis_buf[7-i]=Vin%10;
                                Vin/=10;
                        }
                        for(i=0;i<8;i++)//串口发送数据
                        {
                                UartSend(dis_buf[i]+'0');
                        }
                }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if(++count>=500)
        {
                count=0;
                flag=1;
        }
}

void Uart1_Isr(void) interrupt 4
{
        if (TI)                                //检测串口1发送中断
        {
                TI = 0;                        //清除串口1发送中断请求位
                busy = 0;
        }
        if (RI)                                //检测串口1接收中断
        {
                RI = 0;                        //清除串口1接收中断请求位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ADC通道需要采集确实不是很好安排顺序的,而且多个ADC通道采集其响应速度会低很多!

但是我发现在主函数while(1)中使用串口打印没问题,如果加入了188数码管的显示程序,那么串口就打不出来!程序是顺序执行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轮询切换采集

假如我想读1ADC0通道(初始化-读)这个过程完了以后。我再想读ADC1通道(初始化-读),程序上是whlie(1){(ADC0初始化-读);(ADC1初始化-读初始化-读);(ADC2初始化-读初始化-读); ..................;}是这样组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串口助手观察结果,mV。

谢谢大佬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