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里边铺铜和填充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5-11-26):
我实践得到的结论是:铺铜可以自动实现通孔、焊盘的十字连接,但是填充不行。
没有十字连接的焊盘据说不太好焊接,那功率器件引脚的焊盘也需要用十字连接吗?要通过大电流,理论上全连接的方式会好一些吧?

网友A:
温度高点,时间长点嘛

网友B:
填充可以没有net,覆铜一定要有NET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不同软件对覆铜和fill的定义并不一样,井蛙还是先说说待在哪个井里吧!

网友D:
铺铜:  · 连接性:通常与指定的网络(如GND)相连,并遵循设定的规则(如间距)自动避让同网络焊盘和不同网络对象。 · 作用:主要用于提供大面积低阻抗通路、增强载流能力、改善屏蔽和散热。  填充:  · 连接性:是孤立的实心铜皮,不与任何网络自动连接,也不会自动避让。 · 作用:主要用于在空白区域放置无电气特性的实心铜,例如作为结构加强或特定标识,需手动处理其与周边走线的间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铺铜:  · 连接性:通常与指定的网络(如GND)相连,并遵循设定的规则(如间距)自动避让同网络焊盘和不同 ...

不同软件不一样,比如我最常用的PADS覆铜和fill都可以指定net或者不与任何net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