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CUBEMX+DHT11+LCD1602温湿度远程监测系统Proteus仿真

楼主(2025-11-27):
        项目基于STM32CUBEMX配置环境,结合PROTEUS仿真软件,实现了STM32F103C8T6实时读取DHT11温湿度数据,在串口终端显示并且在LCD1602液晶屏上进行显示。        对项目的操作步骤进行了详细记录,见附件《Proteus  stm32f103C8T6_dht11_lcd1602_hal 过程文档》,完整的工程代码见附件压缩包。

/* USER CODE BEGIN PV */
uint8_t DHT11Flag = 1;        // DHT11Flag==0表示DHT11存在
uint8_t TempData;//温度数据
uint8_t HumiData;//湿度数据

// 定义全局字符串变量
const char g_send_str[] = "Demo Data Acquisition!\r\n";
const char g_exist_str[] = "DHT11 exist!\r\n";
const char g_no_exist_str[] = "DHT11 not exist!\r\n";

char TempStr[16]; // 用于存储温度的字符串形式
char HumiStr[16]; // 用于存储湿度的字符串形式

uint8_t uart_buf[64]; // 扩大缓冲区预留余量
uint16_t buf_len;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TIM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Demo Data Acquisition!\r\n",25,10);
                             //串口1输出打印字符串,25个字符长度,超时时间10ms

        LCD_Init();
        LCD_Puts(0,0,"DHT11 Data Acquisition!");
        HAL_Delay(500);
        LCD_Clear();

        if(DHT11Flag==1) //先获得DHT11传感器响应
        {
                DHT11_Rst();
                DHT11Flag = DHT11_Check();
                if(DHT11Flag ==0)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g_exist_str, strlen(g_exist_str), 10);
                els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g_no_exist_str, strlen(g_no_exist_str), 10);
        }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if(DHT11Flag ==0)
                {
                        if(DHT11_Read_Data(&TempData,&HumiData)==0)//正常读取DHT11
                        {
                                //用len=nsprintf格式化(第二个参数64是缓冲区最大长度,避免溢出)
                                buf_len = snprintf((char*)uart_buf, sizeof(uart_buf), "Temperature:%d,Humidity:%d\r\n", TempData, HumiData);
                                //发送(仅发送实际格式化后的长度,而非整个缓冲区)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art_buf, buf_len, HAL_MAX_DELAY);

                                sprintf(TempStr, "Temperature %d", TempData); // 构造温度字符串
                                sprintf(HumiStr, "Humidity %d", HumiData); // 构造湿度字符串
                                LCD_Puts(0,0,TempStr);
                                LCD_Puts(0,1,HumiStr);
                        }
                }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Proteus stm32f103C8T6_dht11_lcd1602_hal.7z

Proteus stm32f103C8T6_dht11_lcd1602_hal 过程文档.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