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铜丝能不能做保险丝?

楼主(2025-11-27):
铜丝能不能代替保险丝?几乎无一外的说不能。但是“能不能做”和“能不能代替”是不同的意思。“代替”似乎含有相同(直径)的意思?保险丝的基本原理是靠过大电流的热效应熔断,切断电路避免故障扩大的。熔断保险丝都是靠“过大电流”和保险丝熔点决定的。由于保险丝都是串联在电路中的,所以保险丝的电阻不应该过大(尤其是低压回路中),这样铜,银电阻率较小的金属是比较合适的。只要选择合适的线径铜丝等金属同样是可以做保险丝的。实际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

网友A:
只要足够细当然能,除了1A以下的以外,我见过的玻璃管保险丝都是铜的。

网友B:
肯定也必须行。
普通电线里的铜线只可以依经验应急。

网友:
只要足够细当然能,除了1A以下的以外,我见过的玻璃管保险丝都是铜的。

“足够细当然能”!这是关键!因为铜的熔点较高,需要较多的热量较高的温度才可以熔断,所以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铜线较细熔断它需要的热量不太多而且容易散热,热量集中在很小的空间,不会有危险情况发生。所以我觉得一般在电流不太大的情况下铜线做保险丝应该是可以的。而不能一概说铜线不能做保险丝

网友C:
用细线保护粗线,没什么不可以的,以前用过。

网友D:
原理是这么一个原理,但是……
铜丝烧断时容易产生火星,而保险丝是熔断一般不会产生火星。
所以,虽然,都能保护电路,但是有条件的话,还是不要用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是这么一个原理,但是……
铜丝烧断时容易产生火星,而保险丝是熔断一般不会产生火星。
所以,虽然, ...

"铜丝烧断时容易产生火星"--------有道理,这倒是一个原因!

网友E:
你最好使用市面上能买到的适用于你需求的保险丝。

网友F:
临时应急能工作,但,熔点你考虑了嘛?反应时间?

网友G:
杠头,书面语应该怎么说

网友H:
大不了一切从来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最好使用市面上能买到的适用于你需求的保险丝。

现实中往往手头没有就想变通,,,,例如微波炉高压保险断了,,,

网友I:
就这个事情一直发帖讨论,有必要吗?保险丝很便宜易购,应急替换根本就不需要发帖询问,而要是研究,更应该是自己研究而不是发帖询问了,我就让AI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绝对不能用细铜丝代替标准保险丝。

虽然从原理上讲,当电流过大时,任何导体都会发热熔断,但保险丝是一个经过精密设计和认证的安全元件,而铜丝则完全不具备这些关键特性。将它们混用会带来严重的火灾和设备损坏风险。

以下是详细的解释:

1. 关键材料特性不同

· 保险丝材料: 通常由铅、锑、锡、锌等合金制成。这些材料的电阻率较高,且熔点较低(大约在200-400°C之间)。这意味着在过流时,它能迅速发热并熔断。
· 铜丝: 纯铜的电阻率非常低,熔点极高(约1083°C)。这意味着需要更大的电流、更长的时间才能将其熔断。

2. 无法精确控制熔断特性(核心区别)

这是最致命的一点。保险丝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精确的“安-秒特性”(即熔断时间与电流大小的关系)。

· 标准保险丝: 经过精密校准。例如,一个10A的保险丝,在11A时可能很长时间才熔断,但在15A时可能在几秒内熔断,在100A时可能瞬间熔断。这种特性可以有效地保护后续电路。
· 铜丝: 你根本无法知道它到底在多大电流下、多长时间会熔断。一根你觉得很细的铜丝,其熔断电流可能远大于电路的设计安全值。

举例说明其危险性:

假设你的电路需要保护的最大电流是10A,你选择了一根你认为“合适”的细铜丝。

· 场景一(保护不足): 电路发生短路,瞬间产生30A的大电流。标准的10A保险丝会立即熔断,切断电源。而你用的铜丝可能因为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达到熔点,在这段延迟时间里,30A的电流会持续流过你脆弱的电子设备(比如电路板、电机线圈),导致设备烧毁、起火。此时铜丝还没断,设备先坏了。
· 场景二(误熔断): 你的设备正常启动时有15A的冲击电流(很正常),持续时间0.1秒。标准保险丝能承受这种短暂的过冲而不会熔断。但你用的铜丝可能因为计算不准,在这个正常的启动电流下就熔断了,导致设备无法正常使用。

保险丝的其他重要特性铜丝也不具备:

· 分断能力: 当发生严重短路时,熔断的瞬间会产生电弧。保险丝的外壳(通常是陶瓷或玻璃)被设计用于安全地熄灭电弧。如果用铜丝,熔断时产生的电弧可能引燃周围的物品,或者无法彻底切断电路,持续拉弧极其危险。
· 稳定性与一致性: 保险丝的性能非常稳定,不随时间和温度剧烈变化。铜丝在空气中容易氧化,导致电阻变化,使其熔断特性更加不可预测。
· 明确标识: 保险丝上清晰地标明了额定电流、电压等级,让人一目了然。铜丝上没有任何安全参数。

总结对比表:

特性 标准保险丝 细铜丝 风险
熔断精度 精确校准,安-秒特性明确 完全未知,无法预测 可能该断不断,或不该断乱断
材料熔点 低(~200-400°C) 极高(~1083°C) 需要更大电流和更长时间才能熔断
分断能力 高,能安全熄灭电弧 无,极易产生持续电弧 引发火灾、电烧伤
稳定性 高,性能一致 低,易氧化、变化 保护作用不可靠
安全性认证 有(如UL, CE) 无 无任何安全保障

结论:

千万不要用细铜丝或其他任何导线代替保险丝。 这是用电安全的一大禁忌。如果保险丝熔断,应该先排查电路故障,然后更换一个与原装规格完全相同(相同额定电流、电压和尺寸)的新保险丝。为了省几块钱而冒烧毁设备甚至引发火灾的风险,是绝对不值得的。安全无小事!

网友J:
肯定可以,看实际要求

网友K:
带UL,VDE的保险丝比较贵,不带的就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个事情一直发帖讨论,有必要吗?保险丝很便宜易购,应急替换根本就不需要发帖询问,而要是研究,更应该 ...

因为认识不一致才讨论嘛!你的分析有道理,但实际认为铜丝可以的也不在少数。见附表。

网友L:
保险丝用铜线能不能调换,除了飞溅问题还涉及到保险丝用途和熔断时间等等的问题。比如;楼主提到的微波炉高压保险丝就不能用铜丝代换,主要是因为他是缓熔保险丝,能承受短时间的电流浪涌(如微波炉启动时的瞬时电流),普通保险或铜丝换上瞬间还会熔断。还有就是高压问题,保险丝熔断后不能产生拉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有部分保险丝应急时可以用一小截合适粗细的铜丝应急(如充电器开关电源PCB板上的保险丝等)。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认识不一致才讨论嘛!你的分析有道理,但实际认为铜丝可以的也不在少数。见附表。

你觉得寻找合适直径铜丝会比购买原规格保险丝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觉得寻找合适直径铜丝会比购买原规格保险丝容易吗?

如果有充足的备件是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业余实验往往没有这个条件(网购也要时间)。你要说我误入歧途我无话可说。

网友M:
铜丝的熔点过于高了,电阻率也小,电流通过时的热量不足没办法及时熔断然后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保险丝只能用锡,锑这一类的低熔点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M:
铜丝的熔点过于高了,电阻率也小,电流通过时的热量不足没办法及时熔断然后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保险丝只能 ...

“”电流通过时的热量不足没办法及时熔断“”-------------是不是说明相同线径的铜丝相同大小的电流不足以熔断铜丝,或熔断铜丝的电流较大?较大电流还是可以熔断铜丝的。只是熔断温度较高(危险性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个事情一直发帖讨论,有必要吗?保险丝很便宜易购,应急替换根本就不需要发帖询问,而要是研究,更应该 ...

“”这个事情一直发帖讨论,有必要吗?“”---------因为还没有一致的结果(有人愿意讨论)。目前我认为铜丝的熔断温度较高(这是做保险丝不利的一面)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做保险丝。(其他做保险丝的材料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网友N:
按照官方说明, 主要原因是 普通铜丝 发热时 会变长 且 电阻上升, 导致 熔断较慢;
保险丝是 , 负温度系数合金丝, 发热时收缩,从而实现快速拉断。
快速拉断 还有个好处是 ,避免高温金属 飞溅出去, 导致其他的灾难。

用适当直径的铜丝代替,一般场合没问题,特树场合影响一些安全吧。

网友O:
绝对不能。使用铜丝代替专用保险丝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可能引发火灾、设备损坏甚至人身伤害绝对不能。使用铜丝代替专用保险丝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可能引发火灾、设备损坏甚至人身伤害。。· 铜丝:熔断时产生的电弧无法熄灭,会持续导电,等同于没有断开电路,并可能引燃周围物品或导致电源短路扩大化。

网友F: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保险要卖这么贵(相比一根小铜丝)?

网友P:
足够细能保证安全就行

网友Q:
这个根本就没有讨论的必要,纯粹是玩字眼游戏,要替代保险丝的话,很多金属物品都可以,金子、银器都可以,从安全来说,肯定只能用保险丝,因为用替代品连接后,很大的概率你是不会想起来要更换回保险丝的。你觉得以前在没有空开而使用保险丝的时候,因为用导线替代而发生的安全事故都是假的吗,因这些事故死伤残废的人也是假的吗,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无所谓,但是不把别人的性命当回事,那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Q:
这个根本就没有讨论的必要,纯粹是玩字眼游戏,要替代保险丝的话,很多金属物品都可以,金子、银器都可以, ...

没办法,有些人自以为是,乐此不疲的折腾过时的、不安全的技术,还美其名曰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根本就没有讨论的必要,纯粹是玩字眼游戏,要替代保险丝的话,很多金属物品都可以,金子、银器都可以, ...

“”用导线替代而发生的安全事故“”这个确实有!那就扣扣字眼:“替代”,什么意思?用相同近似粗细是替代,用不同粗细也可理解为“”替代“”。哪些情况可以替代?那些情况不可以替代?大家各抒己见很不一致!难道没有讨论的必要吗?其实您也没说明白?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微波炉高压保线断了,手头没有替换件,把断丝拉出来,再焊上一段0.1毫米的铜丝(保留残余部分原来的保险丝),用了几天没见异常(不排除以后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能出现什么问题呢?保险管有绝缘外套保护,灭弧拉簧已拉长,,,,还有220V回路的10A保险丝,(有的微波炉没有高压保险丝)。

网友:
按照官方说明, 主要原因是 普通铜丝 发热时 会变长 且 电阻上升, 导致 熔断较慢;
保险丝是 , 负温度系 ...

"普通铜丝 发热时 会变长 且 电阻上升, 导致 熔断较慢"。电阻变大,串联电路里的电阻变大,功率也变大呀?熔断加快才对呀?

网友R:
理论上是可以的,足够细就行,但是不建议

网友N:
引用 楼主:
"普通铜丝 发热时 会变长 且 电阻上升, 导致 熔断较慢"。电阻变大,串联电路里的电阻变大,功率也变大呀 ...

不不不  正常工作情况下 你说的对,
但是 这是  在 【短路】 场景!
所以 电阻变大 , 实际功率 急剧下降。
比如 本来保险 0.1欧 , 接在 10 欧 的负载前, 那 变成 0.5 欧 时, 确实更容易烧掉;
但是 短路时, 10欧负载 变成 0 欧时,  保险丝电阻变成 0,5时 比原来 0.1时  功率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办法,有些人自以为是,乐此不疲的折腾过时的、不安全的技术,还美其名曰废物利用。

哈哈这和自以为是没有什么关系。不清楚就问,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翻来覆去折腾也不过分,这个问题过时了吗?也不一定?其实保险丝的问题要是细说不一定每个人都说得清楚?速溶的,慢熔的,和电压的关系,用什么材料?,,,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看似简单的问题不一定简单。用其他金属丝代替的不在少数,还有色环保险电阻呢?甚至用电路板铜箔做保险丝的呢!讨论讨论没什么坏处,有些大师烦了,不看就罢了。还有像我这样的很多初学者呢?包容一些,谢谢!

网友:
只要足够细当然能,除了1A以下的以外,我见过的玻璃管保险丝都是铜的。

“足够细当然能”!这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S:

网友:
只要足够细当然能,除了1A以下的以外,我见过的玻璃管保险丝都是铜的。

实测了一下微波炉高压保险,电阻竟达0.5Ω!(1A电流压降0.5Ω,功耗0.5W!),竟是2.5厘米0.1毫米直径铜丝电阻的10倍!

网友N(2025-12-29):
引用 楼主:
实测了一下微波炉高压保险,电阻竟达0.5Ω!(1A电流压降0.5Ω,功耗0.5W!),竟是2.5厘米0.1毫米直径铜 ...

这个不一定  说不准 这是负温度系数的 材料。 刚启动时电阻大, 随后电阻反而下降。

网友T:
当然能,关键是你要会计算电流。高压跌落保险用的就是铜丝。我修电路,有时也用单股铜丝替代保险,严重短路时也能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T:
当然能,关键是你要会计算电流。高压跌落保险用的就是铜丝。我修电路,有时也用单股铜丝替代保险,严重短路 ...

实际情况是说不可以的和说可以的不相上下。应急处理的时有所见、对这个问题应该慎重是必须的。大家讨论讨论也没什么坏处

网友U:
铜丝的特性不符合安全要求 熔点过高:铜的熔点约为1083°C,远高于常用保险丝材料(如铅锡合金,熔点约200-300°C)。当电路过载或短路时,铜丝可能不会及时熔断,导致电线持续过热,引发绝缘层燃烧或其他危险。 缺乏准确的熔断特性:专用保险丝材料的电阻、熔断电流与时间有严格匹配,确保在特定过载条件下快速响应。铜丝的熔断电流难以精确控制,无法可靠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个事情一直发帖讨论,有必要吗?保险丝很便宜易购,应急替换根本就不需要发帖询问,而要是研究,更应该 ...

结论:“”千万不要用细铜丝或其他任何导线代替保险丝”?O(∩_∩)O~那不用导线用什么呀?“导线”的解释:“导线是传输电流的导体,通常由金属材料制成”。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结论:“”千万不要用细铜丝或其他任何导线代替保险丝”?O(∩_∩)O~那不用导线用什么呀?“导线”的解释 ...

把回复过的旧帖再顶上来有什么意义?又想表达什么?
  “那不用导线用什么呀?”--------原本就该用保险丝的,还问什么?难道你认为保险丝会导电就该叫“导线”?

网友V:
能是能,小线保护大线,应急的时候可以用。但是铜烧断容易产生火星,还有熔断时间、拉弧等等。所以要看具体用在什么电器上。

网友W:
铜丝不能代替标准保险丝的原因  1.熔点与熔断特性不匹配:纯铜熔点远高于标准保险丝的铅锡合金(熔点,铜丝需要更大的过载电流和更长时间才会熔断,无法及时切断故障电路,易引发过载、短路甚至火灾。  2.无标准化的熔断曲线:标准保险丝会严格标定额定电流、熔断时间等参数,而铜丝的线径、纯度无统一规范,无法精准匹配电路的保护需求。

网友X:
绝对不能用铜丝代替标准保险丝。 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精确计算铜丝的直径来实现过流保护,但实际中铜的熔点远高于保险丝合金,会导致它在故障时无法及时熔断,使电线过热起火,完全失去了保险丝“保险”的安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