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量是输入电路,这样能用不?

楼主(2025-11-27):
现在就是经常发生1K电阻烧掉,有的连光耦都炸了。
客户说新的,装上就不行,拆开看就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能量会在上电瞬间就炸掉光耦。
怎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呢?

网友A:
这设备的12V可能是用开关电源,质量不佳,启动瞬间电压冲高。另外R2偏小,10K足以使光耦饱和导通。故障根源没找到不建议乱改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设备的12V可能是用开关电源,质量不佳,启动瞬间电压冲高。另外R2偏小,10K足以使光耦饱和导通。故障根源 ...

光耦超过70mA才会坏,电流越大这个电路越稳定,因为干扰要达到这个水平才能误动作,楼主用10mA是相当合理的。相反你的意见严重错误。

但是楼主提供的信息说明不了炸光耦的原因,一定是电路图以外的因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备的12V可能是用开关电源,质量不佳,启动瞬间电压冲高。另外R2偏小,10K足以使光耦饱和导通。故障根源 ...

说了是变压器整流滤波来的10-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超过70mA才会坏,电流越大这个电路越稳定,因为干扰要达到这个水平才能误动作,楼主用10mA是相当合 ...

我是偏向怀疑是人为的,毕竟现在做个业务比较难。有些搞技术的不排除使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偏向怀疑是人为的,毕竟现在做个业务比较难。有些搞技术的不排除使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同意你的猜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光耦超过70mA才会坏,电流越大这个电路越稳定,因为干扰要达到这个水平才能误动作,楼主用10mA是相当合 ...

确实。光耦可以承受1A的脉冲峰值电流!供电电压的冲击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波动!如果有那么大的波动应该还有其他元器件损坏。支持电路以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