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编程的时候,为什么会显示目标未创建

楼主(2025-11-28):
用keil4软件编程的时候,把程序导入单片机的时候显示目标未创建

网友A:
把project上传上来。

网友B:
去五楼阳台跺两脚就好,靠南的阳台最佳。
千万别上传工程文件,那样算命就不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五楼阳台跺两脚就好,靠南的阳台最佳。
千万别上传工程文件,那样算命就不灵了。

非常同意。

网友C:
你的keil里面没有对应单片机的库,比如你STM32F4的程序,你keil里面只有F103的库,就会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