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电梯设计内外机程序源码

楼主(2025-11-28):
内机: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main.h"
#include "key.h"
#include "tube.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art.h"
#include "interrupt.h"

/**********************************
变量定义
**********************************/
uchar key_num = 0;                                                                                        //按键扫描标志位
uint time_num = 0;                                                                                        //10ms计时变量

bit flag_send = 0;                      //发送标志位

bit flag_abnormal = 0;                  //电梯异常标志位

uchar current_old = 0;                  //上次当前楼层
uchar current_floor = 1;                //当前楼层
uint target_floor = 1;                  //目标楼层
uchar flag_floor_u[10] = {0};           //楼层上标志位
uchar flag_floor_d[10] = {0};           //楼层下标志位
bit flag_stop = 1;                      //到达目标楼层停留完成否标志位

extern bit flag_door;                   //电梯门的状态
uint flag_lift = 0;                     //当前升降标志位
extern bit flag_bujin_1_o;                                                        //升降步进电机正转标志位
extern bit flag_bujin_1_c;                                                        //升降步进电机反转标志位
extern bit flag_bujin_2_o;                                                        //门步进电机正转标志位
extern bit flag_bujin_2_c;                                                        //门步进电机反转标志位

bit flag_maopi = 0;                                                                            //第一次毛皮重量标志位
ulong weight_maopi = 0;                                                                  //毛皮重量
uint  weight_value = 0;                                                                  //重量值
uint  weight_test = 0;                                                                  //重量值

uchar send_buf[10]={0x99,0x00};         //发送数组;

extern uchar uart_buf[16];              //串口接收缓存区
extern uchar uart_count;                //串口接收计数

extern bit flag_timer_begin;                                                //计时开始标志位
extern bit flag_time;                                                                //定时1s完成标志位

extern bit flag_timer_begin_s;          //停留时间开始标志位
extern bit flag_time_s;                 //停留时间到达标志位
extern uint timer1_count_s;             //停留时间计数

extern uchar Speed;

extern bit Stop_Flag ;                                                                                                    //升降步进电机停止标志位
extern bit speed_alarm;                                                                                //速度
extern bit Stop;                                                                                                    //升降步进电机停止标志位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function(uint x);                                                //延时函数(ms)
void Key_function(void);                                                        //按键函数
void Monitor_function(void);                                                //监测函数
void Display_function(void);                                                //显示函数
void Manage_function(void);                                                        //处理函数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使化函数
  Delay_function(50);                                                          //延时50ms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Delay_function(50);                   //延时50ms
  Exter0_Init();                                                                  //外部中断0初使化函数
  Delay_function(50);                   //延时50ms

        while(1)
        {
                Key_function();                                                                                //按键函数
//                Monitor_function();                                                                        //监测函数
                Display_function();                                                                        //显示函数
                Manage_function();                                                                        //处理函数

                Delay_function(10);                                                                        //延时10ms
                time_num++;                                                                                        //计时变量+1
                if(time_num == 5000)
                {
                        time_num = 0;
                }
        }
}

/****
*******        延时 x ms函数
*****/
void Delay_function(uint x)
{
        uint m,n;
        for(m=x;m>0;m--)
    for(n=110;n>0;n--);
}

/****
*******按键函数
*****/
void Key_function(void)
{
        key_num = Matrix_Keyboard_Scan();                   //按键扫描
        if(key_num != 0xff)                                                                                //有按键按下
        {
                switch(key_num)
                {
                        case 1:                                                                                                    //按键1,一楼按下
        if(current_floor > 1)       //如果当前楼层高于一楼,标记一楼下
          flag_floor_d[1] = 1;
        else if(current_floor < 1)  //如果当前楼层低于一楼,标记一楼上
          flag_floor_u[1] = 1;

                                Stop = 0;
                        break;

                        case 2:                                                                                                    //按键2,二楼按下
        if(current_floor > 2)       //如果当前楼层高于二楼,标记二楼下
          flag_floor_d[2] = 2;
        else if(current_floor < 2)  //如果当前楼层低于二楼,标记二楼上
          flag_floor_u[2] = 2;

                                Stop = 0;
                        break;

                        case 3:                                                                                                    //按键3,三楼按下
        if(current_floor > 3)       //如果当前楼层高于三楼,标记三楼下
          flag_floor_d[3] = 3;
        else if(current_floor < 3)  //如果当前楼层低于三楼,标记三楼上
          flag_floor_u[3] = 3;

                                Stop = 0;
                        break;

      case 4:                                                                                                    //按键4,开门
        if(flag_bujin_1_o == 0 && flag_bujin_1_c == 0) //当前电梯未运行
        {
          flag_stop = 0;                  //标记未停留完成
          if(flag_bujin_2_c == 1)         //如果正在关门,将门打开
          {
            flag_door = 0;
          }
          else                           //还没关门,清除停留时间计数
          {
            timer1_count_s = 0;
          }
        }
                        break;

      case 5:                                                                                                    //按键5,关门
        if(flag_bujin_1_o == 0 && flag_bujin_1_c == 0 && YL==1 && INFRARED == 0) //当前电梯未运行
        {
          if(flag_bujin_2_o == 1)         //如果正在开,将门关闭
          {
            flag_stop = 1;
            flag_door = 1;
          }
          else                            //如果门未在运动,直接停留完成
          {
            timer1_count_s = 3000;
          }
        }
                        break;

                        case 6:                                                                                                    //按键6,呼叫
        RELAY = ~RELAY;
                        RELAY = 0;
//                                while(key_num==6);
                        break;

                        case 7:                                                                                                    //按键7,停止
                                Stop = ~Stop;
//                                while(key_num==7);
                        break;

                        case 8:
                                if(Speed==3)
                                        Speed=0;
                                else
                                        Speed=3;
//                                while(key_num==8);
                        break;

                        case 9: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监测函数
*****/
void Monitor_function(void)
{
  if(uart_count >= 2)         //如果接收到两个字节,标记相应楼层
  {
    if(uart_buf[1] == 0x11)
    {
      flag_floor_d[1] = 1;
                        if(current_floor==1)
                        {
                                flag_stop = 0;                  //标记未停留完成
                                if(flag_bujin_2_c == 1)         //如果正在关门,将门打开
                                {
                                        flag_door = 0;
                                }
                                else                           //还没关门,清除停留时间计数
                                {
                                        timer1_count_s = 0;
                                }
                        }

                        Stop = 0;
    }
    else if(uart_buf[1] == 0x21)
    {
      flag_floor_u[2] = 2;
                        if(current_floor==2)
                        {
                                flag_stop = 0;                  //标记未停留完成
                                if(flag_bujin_2_c == 1)         //如果正在关门,将门打开
                                {
                                        flag_door = 0;
                                }
                                else                           //还没关门,清除停留时间计数
                                {
                                        timer1_count_s = 0;
                                }
                        }

                        Stop = 0;
    }
    else if(uart_buf[1] == 0x22)
    {
      flag_floor_d[2] = 2;
                        if(current_floor==2)
                        {
                                flag_stop = 0;                  //标记未停留完成
                                if(flag_bujin_2_c == 1)         //如果正在关门,将门打开
                                {
                                        flag_door = 0;
                                }
                                else                           //还没关门,清除停留时间计数
                                {
                                        timer1_count_s = 0;
                                }
                        }

                        Stop = 0;
    }
    else if(uart_buf[1] == 0x31)
    {
      flag_floor_u[3] = 3;
                        if(current_floor==3)
                        {
                                flag_stop = 0;                  //标记未停留完成
                                if(flag_bujin_2_c == 1)         //如果正在关门,将门打开
                                {
                                        flag_door = 0;
                                }
                                else                           //还没关门,清除停留时间计数
                                {
                                        timer1_count_s = 0;
                                }
                        }

                        Stop = 0;
    }
    else if(uart_buf[1] == 0x32)
    {
      flag_floor_d[3] = 3;
                        if(current_floor==3)
                        {
                                flag_stop = 0;                  //标记未停留完成
                                if(flag_bujin_2_c == 1)         //如果正在关门,将门打开
                                {
                                        flag_door = 0;
                                }
                                else                           //还没关门,清除停留时间计数
                                {
                                        timer1_count_s = 0;
                                }
                        }

                        Stop = 0;
    }
//    else if(uart_buf[1] == 0x41)
//    {
//      flag_floor_u[4] = 4;
//    }
//    else if(uart_buf[1] == 0x42)
//    {
//      flag_floor_d[4] = 4;
//    }
//    else if(uart_buf[1] == 0x51)
//    {
//      flag_floor_u[5] = 5;
//    }
//    else if(uart_buf[1] == 0x52)
//    {
//      flag_floor_d[5] = 5;
//    }
//    else if(uart_buf[1] == 0x61)
//    {
//      flag_floor_u[6] = 6;
//    }
//    else if(uart_buf[1] == 0x62)
//    {
//      flag_floor_d[6] = 6;
//    }
//    else if(uart_buf[1] == 0x71)
//    {
//      flag_floor_u[7] = 7;
//    }
//    else if(uart_buf[1] == 0x72)
//    {
//      flag_floor_d[7] = 7;
//    }
//    else if(uart_buf[1] == 0x82)
//    {
//      flag_floor_u[8] = 8;
//    }

    Uart_Buf_Clear();         //清除接收缓存区
  }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_function(void)
{
        Display_Tube_1(current_floor);  //数码管显示当前楼层

  if(flag_lift == 0)              //LED 显示方向电梯状态
  {
    LED_U = 1;
    LED_D = 1;
  }
  else if(flag_lift == 1)
  {
    LED_U = 1;
    LED_D = 0;
  }
  else if(flag_lift == 2)
  {
    LED_U = 0;
    LED_D = 1;
  }

  if(current_old != current_floor)      //如果楼层改变,发送当前楼层
  {
//    send_buf[1] = (current_floor/10*0x10 + current_floor%10);

         if(flag_lift == 1)          //如果电梯方向为下降,清除当前楼层下标志位
         {
                        if(current_floor == 1)
                                send_buf[1] = 0x01;
                        else if(current_floor == 2)
                                send_buf[1] = 0x03;
                        else if(current_floor == 3)
                                send_buf[1] = 0x04;
                }
                else if(flag_lift == 2)          //如果电梯方向为上升,清除当前楼层上标志位
                {
                        if(current_floor == 1)
                                send_buf[1] = 0x01;
                        else if(current_floor == 2)
                                send_buf[1] = 0x02;
                        else if(current_floor == 3)
                                send_buf[1] = 0x04;
                }

    Uart_Sent_Str(send_buf);
    current_old = current_floor;
  }
}

/****
*******处理函数
*****/
void Manage_function(void)
{
  if(flag_lift == 0)                            //如果当前电梯停止
  {
//                Uart_Sent_Str("123");
//                Delay_function(1000);

    if(flag_stop == 1 && flag_door == 0)
    {
      if(flag_floor_d[1] == 1 || flag_floor_u[1] == 1)                 //一楼按下,目标楼层为一楼
      {
        target_floor = 1;
      }
      else if(flag_floor_d[2] == 2 || flag_floor_u[2] == 2)            //二楼按下,目标楼层为二楼
      {
        target_floor = 2;
      }
      else if(flag_floor_d[3] == 3 || flag_floor_u[3] == 3)            //三楼按下,目标楼层为三楼
      {
        target_floor = 3;
      }

    }
  }
        else if(flag_lift == 1)                            //如果电梯当前方向下降
  {
    if(flag_floor_d[3] == 3)                    //如果三楼下
    {
      if(current_floor > 3) //如果当前高于三楼,目标楼层等于三楼
      {
        target_floor = 3;
      }
    }

    else if(flag_floor_d[2] == 2)           //如果二楼下
    {
      if(current_floor > 2) //如果当前高于二楼,目标楼层等于二楼
      {
        target_floor = 2;
      }
    }
    else if(flag_floor_d[1] == 1)           //如果一楼
    {
      if(current_floor > 1) //如果当前高于一楼,目标楼层等于一楼
        target_floor = 1;
    }
  }
  else if(flag_lift == 2)                            //如果当前电梯上升
  {
    if(flag_floor_u[2] == 2)                //如果二楼上
    {
      if(current_floor < 2) //如果当前楼层低于二楼,目标楼层等于二楼
      {
        target_floor = 2;
      }
    }
    else if(flag_floor_u[3] == 3)           //如果三楼上
    {
      if(current_floor < 3) //如果当前楼层低于三楼,目标楼层等于三楼
      {
        target_floor = 3;
      }
    }

  }

  if(current_floor > target_floor)          //如果当前楼层比目标楼层高,电梯下降
  {
    flag_timer_begin = 0;
    flag_stop = 0;
    flag_lift = 1;
    if(flag_bujin_2_o == 0 && flag_bujin_2_c == 0 && flag_door == 0)
    {
      flag_bujin_1_c = 1;
      flag_bujin_1_o = 0;
    }
    flag_send = 0;
  }
  else if(current_floor < target_floor)     //如果当前楼层比目标楼层低,电梯上升
  {
    flag_timer_begin = 0;
    flag_stop = 0;
    flag_lift = 2;
    if(flag_bujin_2_o == 0 && flag_bujin_2_c == 0 && flag_door == 0)
    {
      flag_bujin_1_c = 0;
      flag_bujin_1_o = 1;
    }
    flag_send = 0;
  }
  else                                      //当前楼层等于目标楼层
  {
    if(flag_stop == 0)              //如果没有停留完成
    {
      if(flag_door == 0)            //如果门是关闭的,开门
      {
        flag_bujin_2_o = 1;
        flag_bujin_2_c = 0;
      }
      else if(flag_door == 1)       //如果门已经打开了
      {
        flag_timer_begin_s = 1;     //开启停留定时
      }

      if(YL==0|| INFRARED == 0) //如果超重了或触发红外防夹,进行蜂鸣器提醒,清除停留时间计数
      {
        timer1_count_s = 0;
                                if(time_num % 15 == 0)
                                {
                                        BEEP = ~BEEP;
                                }
      }
      else
      {
        BEEP = 1;
      }

      if(flag_time_s == 1)          //如果停留时间到达
      {
        flag_timer_begin_s = 0;
        flag_time_s = 0;
        flag_stop= 1;
      }
    }

    if(flag_stop == 1)              //如果停留完成
    {
      if(flag_door == 1)            //如果门是开启的,关门
      {
        flag_bujin_2_o = 0;
        flag_bujin_2_c = 1;
        if((INFRARED == 0 || YL == 0) && flag_bujin_2_c == 1)  //如果触发防夹,标记未停留完成
        {
          flag_door = 0;
          flag_stop = 0;
        }
      }
      else if(flag_door == 0)      //如果门已关闭清除当前按下楼层标志位
      {
        if(flag_lift == 1)          //如果电梯方向为下降,清除当前楼层下标志位
        {
//          if(flag_send == 0)
//          {
////                                                        send_buf[1] = (current_floor/10*0x10 + current_floor%10);
//                                                if(current_floor == 1)
//                                                        send_buf[1] = 0x01;
//                                                else if(current_floor == 2)
//                                                        send_buf[1] = 0x03;
//                                                else if(current_floor == 3)
//                                                        send_buf[1] = 0x04;
//
//            Uart_Sent_Str(send_buf);
//            flag_send = 1;
//          }
          flag_floor_d[target_floor] = 0;
        }
        if(flag_lift == 2)          //如果电梯方向为上升,清除当前楼层上标志位
        {
//          if(flag_send == 0)
//          {
////            send_buf[1] = (current_floor/10*0x10 + current_floor%10);
//                                                if(current_floor == 1)
//                                                        send_buf[1] = 0x01;
//                                                else if(current_floor == 2)
//                                                        send_buf[1] = 0x02;
//                                                else if(current_floor == 3)
//                                                        send_buf[1] = 0x04;
//
//            Uart_Sent_Str(send_buf);
//            flag_send = 1;
//          }
          flag_floor_u[target_floor] = 0;
        }
        if(flag_lift == 0)
        {
//                                        if(flag_send == 0)
//          {
////            send_buf[1] = (current_floor/10*0x10 + current_floor%10);
//                                                if(current_floor == 1)
//                                                        send_buf[1] = 0x01;
//                                                else if(current_floor == 2)
//                                                        send_buf[1] = 0x02;
//                                                else if(current_floor == 3)
//                                                        send_buf[1] = 0x04;
//
//            Uart_Sent_Str(send_buf);
//            flag_send = 1;
//          }

          flag_floor_d[target_floor] = 0;
          flag_floor_u[target_floor] = 0;
        }
        flag_timer_begin = 1;       //开启定时
      }
    }
  }

  if(flag_time == 1)                //定时500ms到达,清除电梯运动标志位
  {
    flag_timer_begin = 0;
    flag_lift = 0;
    flag_time = 0;
    flag_floor_d[current_floor] = 0;
    flag_floor_u[current_floor] = 0;
  }

        if(speed_alarm == 1)
        {
                BEEP = 0;
                Delay_function(2000);
                BEEP = 1;
                speed_alarm = 0;
        }

        if(YW == 0)
        {
                if(time_num % 15 == 0)
                {
                        BEEP = ~BEEP;
                }
        }
        else
        {
                if(YL == 1 && INFRARED == 1)
                        BEEP = 1;
        }
}

外机: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main.h"
#include "key.h"
#include "uart.h"

/**********************************
变量定义
**********************************/
uchar key_num = 0;                                                                                        //按键扫描标志位
uint time_num = 0;                                                                                        //10ms计时变量

extern uchar uart_buf[16];              //串口接收缓存区
extern uchar uart_count;                //串口接收计数

uchar send_buf[24]={0x01,0x00};                //发送数组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function(uint x);                                                //延时函数(ms)
void Key_function(void);                                                                //按键函数
void Manage_function(void);                                                        //处理函数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Delay_function(50);
  LED1 = 0;

        while(1)
        {
                Key_function();                                                                                        //按键函数
                Manage_function();                                                                        //处理函数

                Delay_function(10);                                                                        //延时10ms
                time_num++;                                                                                                    //计时变量+1
                if(time_num == 5000)
                {
                        time_num = 0;
                }
        }
}

/****
*******        延时 x ms函数
*****/
void Delay_function(uint x)
{
        uint m,n;
        for(m=x;m>0;m--)
    for(n=110;n>0;n--);
}

/****
*******按键函数
*****/
void Key_function(void)
{
        key_num = Chiclet_Keyboard_Scan(0);                  //按键扫描
        if(key_num != 0)                                                                                        //有按键按下
        {
                switch(key_num)
                {
                        case 1:                                                                                                    //按键1,发送一楼上
                                send_buf[1] = 0x11;
        Uart_Sent_Str(send_buf);
                        break;

                        case 2:                                                                                                    //按键2,发送二楼上
                                send_buf[1] = 0x21;
        Uart_Sent_Str(send_buf);
                        break;

                        case 3:                                                                                                    //按键3,发送二楼下
                                send_buf[1] = 0x22;
        Uart_Sent_Str(send_buf);
                        break;

                        case 4:                                                                                                    //按键4,发送三楼下
                                send_buf[1] = 0x32;
        Uart_Sent_Str(send_buf);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处理函数
*****/
void Manage_function(void)
{
        if(uart_count >= 2)         //如果接收到两个字节,解析数据,点亮对应楼层的LED
  {
    P1 = 0xff;
    if(uart_buf[1] == 0x01)
    {
      LED1 = 0;
    }
    else if(uart_buf[1] == 0x02)
    {
      LED2 = 0;
    }
    else if(uart_buf[1] == 0x03)
    {
      LED3 = 0;
    }
    else if(uart_buf[1] == 0x04)
    {
      LED4 = 0;
    }

    Uart_Buf_Clear();         //清除接收缓存区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