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如何用键盘关机

楼主(2025-11-28):
如题,Win10电脑,如何用只用键盘,不用鼠标实现关机的操作?
对比一下,WinXP时,按【Win】→【R】→【R】→【Enter】,就可以关机了;Win7时,【Win】→【➡】→【➡】→【Enter】,也能关机。
然而,在Win10上,有类似的操作方法吗?
需要满足的是:
  • 只用键盘操作,不用拿起鼠标
  • 不需要事先设定电脑,也就是说在任何一台Win10电脑上都能直接使用此方法

网友A:
Win键、Tab键、按方向下,下到电源,回车打开,按方向选择关机,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键、Tab键、按方向下,下到电源,回车打开,按方向选择关机,回车

方法可行,就是步骤有点多。

网友B:
Win键+R  打开运行窗口 输入cmd 回车 ,进入 命令行界面 ,输入 shutdown -s -t 0 ,就关机了

网友C:
ALT+F4关闭窗口,是打死不变的。OS也是窗口的一种

网友D:
你们关机都那么复杂的么? 还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按键?
不是应该但凡 Windows 都可以  Alt + F4 来关机的么?

网友E:
预先在电源选项里设置好 "按下电源开关...", 选择休眠或关机. 工作完 站起来顺手按一下,岂不更简单.

网友F:
Alt + F4或短按电源开关

网友G:
,按方向选择关机,回车

网友H:
WIN+R
cmd
shutdown -s -f -t 0

网友I:
引用 网友J:
【Win】→【Tab】→【⬇】→【⬇】→【⬇】→【⬇】→【⬇】→【Enter】

其实这么多↓可以用一个↑也行

网友I:
刚试了,ALT+F4不行,关闭当前窗口后就没用了,要鼠标点一下桌面才行。
WIN键操作比较简单,WIN,→,回车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刚试了,ALT+F4不行,关闭当前窗口后就没用了,要鼠标点一下桌面才行。
WIN键操作比较简单,WIN,→,回车 ...

Win + D   显示桌面
Alt + F4  关机
全Windows通用。

但凡牵涉 上下左右的,变数太多。不适合无显示器操作。

网友K:
用手指双击电源开关即可

网友L:
最快莫如拔电!

网友M:
使用电源按钮是关机或进入睡眠模式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Win + D   显示桌面
Alt + F4  关机
全Windows通用。

这个可以,最后的窗口默认是关机选项,直接再回车就行了

网友N:
打开有其它窗口时:

Win + D   显示桌面
Alt + F4  关机确定界面
回车

桌面状态,以上三个步骤省略第一个。

网友O:
没有用过键盘,没必要炫技术

网友P:
不要把简单事情搞得太复杂,去马云家找一个带POWER键的键盘,关机按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要把简单事情搞得太复杂,去马云家找一个带POWER键的键盘,关机按一下就行

体现钞能力和时候

网友Q:
Win、Tab、下键,下到电源,回车打开,按方向选择关机,回车

网友R:
win+x, u, u注意看文字下面有单独的字母有划线,就是对应快捷键,如果是重启就是win+x, u,

网友R:
win+x u  u

网友S:
用alt+f4调出关机界面,随后按回车(ENTER)即可关机

网友T:
创建桌面快捷方式,输入 shutdown -s -t 0 实现一键关机
  再把快捷方式拉到下面任务栏的排前的位置  关机鼠标一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