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写好了,但是功能没有达到

楼主:
显示8个9,传感器按下去,亮了以后应该是显示8个0的,但是数码管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2025-11-29):
初学写代码,先画简单的流程图吧,看看流程上是否有缺漏,错误

网友B:
打断点看看进没进去。

网友C:
楼主是来找人算命的罢

网友D:
要么是因为软件设计的要求与需求不符,要么是因为软件开发不符合要求。

网友E:
if  里面 加个 if,  表示先满足第一个if的时候,再满足第二个if,可是现在,你第一个if  是 WD==1 ,进入再去判断 WD==0 , ?

网友F:
程序里
在函数if(WD==1)里面,WD永远都不可能==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if  里面 加个 if,  表示先满足第一个if的时候,再满足第二个if,可是现在,你第一个if  是 WD==1 ,进入 ...

信号接收到以后,只执行最后while语句。

网友H:
完整代码发上来看看吧,看看逻辑有没有问题

网友I:
光强度流明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