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驱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11-29):
车灯驱动遇到的问题

网友A:
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你跟灯珠厂家沟通问题。

网友B:
楼主想问什么 ?是问车间主任、技术科、还是开发部 ?

网友C:
6-48V 输入电压范围有点宽了,建议前端加一个升降压电路,做一个稳压,然后根据稳压来设计LED灯,这是比较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8V 输入电压范围有点宽了,建议前端加一个升降压电路,做一个稳压,然后根据稳压来设计LED灯,这是比较 ...

纯降压为什么不行

网友D:
你确定车子的电压有这么低,最低6V车子有可能都打不着火了,一般合适的电压汽车9-24V,卡车就12-40V左右,用个降压方案就行了;先用0.2-0.5W灯测试,应该没什么问题,才150Lux,小意思

网友E:
找个恒流源芯片厂家

网友F:
驱动芯片有宽电压输入,150Lux很容易的,多少灯珠根据灯珠的电压和电流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G:
首先要清楚在多大面积上达到150LUX,也就是需要多大的光通量(流明),再根据这个光通量选择发光器件,在这个基础上再说电路。可别小看150勒克斯,面积大了也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要清楚在多大面积上达到150LUX,也就是需要多大的光通量(流明),再根据这个光通量选择发光器件,在这 ...

谢谢  你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车子的电压有这么低,最低6V车子有可能都打不着火了,一般合适的电压汽车9-24V,卡车就12-40V左右,用 ...

EBike  有的

网友H:
最低6V又需要只是降压那只能单串灯珠,也就是3V左右  但是这样功率大时电流很大  效率也不好做  成本高,升降压的电路复杂!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首先要清楚在多大面积上达到150LUX,也就是需要多大的光通量(流明),再根据这个光通量选择发光器件,在这 ...

专业的回答。面积上的光通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网友J:
IC型号没提供,没法看其输入电压范围。
你这个电路是BUCK,是驱动不了24个串联的白光LED的,60~72V之间。要使用BOOS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