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壶烧水70度就断电了?

楼主:
电热丝正常,热敏电阻常温100KΩ左右,双金属温控开关基本正常。电热壶放到另一电源底座上烧水正常到100度。可以排除电热壶问题,避免不必要的拆检

网友A(2025-12-01):
1:座与底之间接触电阻过大,要用细砂纸打磨下。
2:查下热敏电阻外围电路是否有问题,若无则换热敏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座与底之间接触电阻过大,要用细砂纸打磨下。
2:查下热敏电阻外围电路是否有问题,若无则换热敏电阻。 ...

1,您的意思是说热敏电阻回路电阻增大?似乎不会?正常时水开100度热敏电阻要降到很低,电阻增大后阻值降不到100时的阻值呀?
2,应该是内部电路出问题了,需要拆开看,,,,,,

网友C:
已有两套系统对比,查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D:
感觉是热敏电阻的问题换个100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