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S1302显示日期时间

楼主:
#include <DS1302.h>
DS1302 rtc(2,3,4); //对应DS1302的RST,DAT,CLK
void initRTCTime(void)
{
  rtc.write_protect(false); //关闭写保护
  rtc.halt(false); //清除时钟停止标志
  Time t(2025, 11, 30, 15, 0, 0, 1); //新建时间对象,最后位星期,周日为1
  rtc.time(t); //向DS1302设置时间数据
}
void printTime()
{
  Time tim= rtc.time(); //从DS1302获取时间数据
  char buf[50];
  snprintf(buf,sizeof(buf), "%04d-%02d-%02d %02d:%02d:%02d %01d",
  tim.yr, tim.mon,tim.date, tim.hr, tim.min, tim.sec, tim.day);
  Serial.println(buf);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RTC
  initRTCTime();
}

void loop() {
  printTime();
  delay(1000); // 每秒更新一次
}

网友A(2025-11-30):
2025-11-30 15:08:20 1
2025-11-30 15:08:21 1
2025-11-30 15:08:22 1
2025-11-30 15:08:23 1
2025-11-30 15:08:24 1
2025-11-30 15:08:25 1
以上为串口显示日期时间

网友B(2026-02-01):
编释通过,但时间乱跳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