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丝突然不好用了?

楼主(2025-12-01):
用了几十年的一卷0.8mm的松香焊锡丝快用完了,以前一直都没有问题的,最近突然发现用烙铁去粘锡,焊锡不像以前那样滋润在烙铁头上,表面颜色很亮。而是像豆腐渣那样化不开,表面颜色灰暗。
以前焊接插针类时,我是左手拿焊锡丝,右手拿烙铁,两边在焊接处接触片刻,一个焊点就焊好了。而现在却不行了,锡淌不开,除非事先在焊接处涂点焊油!这卷焊锡前段时间都不是这样的啊?一度怀疑烙铁头不干净,用海绵擦干净了也不行。
重新找了另一卷焊锡,是几年前买的,也是0.8mm的,用烙铁头接触焊锡时,会冒烟,这才想到,有问题的这卷锡最近没看到冒烟了,会不会快用完了的这段,内部没有松香了?!
用剪刀剪开两种焊锡丝,在放大镜下观察,发现两种内部都有松香,只是老的这卷,松香很少,从断面看,不到新的这卷的一半,另外,松香会不会过期?
还观察到,用了几十年的这卷焊锡丝,松香并不在锡丝的中间,偏了。新的这卷很规整。
不知各位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恭喜你,刚好赶上一批产品的开头一段了,另外要怀疑一下电烙铁芯用久了,阻值变大,温度下降了一点,试试其它的焊点,验证下温度正常吗?

网友B:
焊锡丝保质期只有1~5年 且需要校准电烙铁温度。

网友C:
还是试验一下熔点高低较好:剪下等长一段放电磁炉铁板上观察融化时间,多做几次观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锡丝保质期只有1~5年 且需要校准电烙铁温度。

焊锡丝还有保质期?难道焊锡的熔点也会变化吗?松香被焊锡包裹会变质吗?

网友D:
所以,你是怀疑老的快用完的那段,还是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焊锡丝还有保质期?难道焊锡的熔点也会变化吗?松香被焊锡包裹会变质吗?

暴露在空气外容易氧化影响焊接质量 且松香可能会变质

网友E:
估计还是烙铁的问题,烙铁上锡嘛?

网友F:
松香仅仅是助焊剂,上不上锡和松香没有绝对的关系,一直用没有松香芯的锡丝,烙铁头只要温度合适,一样上锡。你还是看看是不是烙铁老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刚好赶上一批产品的开头一段了,另外要怀疑一下电烙铁芯用久了,阻值变大,温度下降了一点,试试其 ...

谢谢回复,估计就像你说的那样,是一批产品开头的一段,质量不稳定。
烙铁没有问题,换焊锡丝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丝保质期只有1~5年 且需要校准电烙铁温度。

谢谢回复,如果这样的话,确实是过期了,出问题的这卷焊锡丝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买的。有30年的时间了,不过前几个月使用都是好的,就是最近一两个月才发现有问题。
说到保质期,记得7年前买过一卷焊锡丝,当时比较新买的与这卷旧的,发现新的好焊得多,但总想到先把旧的用完再用新的,现在旧的还没用完,7年前买的新的现在也变成旧的了!
看来得转变观念,否则永远吃的都是烂苹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试验一下熔点高低较好:剪下等长一段放电磁炉铁板上观察融化时间,多做几次观察

业余爱好可能没条件试验,有问题的这卷焊锡丝,以前用得都好好的,就是最近这两个月才发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是怀疑老的快用完的那段,还是新的?

我说的是老的快用完的这段,关键是前两个月都没有问题,最近才发现问题。新的已有7年了,更没有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烙铁的问题,烙铁上锡嘛?

烙铁肯定没有问题,我用的是白光焊台,温度设置成350度,已使用1年多了,每次粘锡前,都把烙铁头在海棉上擦干净。这卷有问题的焊锡丝(30多年前买的)前两个月都很好用,换新的焊锡丝(已买了7年)更没有问题。
我估计主要像问题2#、3#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香仅仅是助焊剂,上不上锡和松香没有绝对的关系,一直用没有松香芯的锡丝,烙铁头只要温度合适,一样上锡 ...

我没说烙铁头不上锡,而是说锡在烙铁头上化不开,像豆腐渣一样,只要在焊点有焊锡膏还是好焊的,烙铁肯定没问题,其实问题就像2#说的那样,这卷焊锡丝在绕制时的开头,也就是卷的内部,生产的机器运行还不平稳,导致内部的松香不均匀,甚至缺少,才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G:
我也有几年前的焊锡丝,表面发暗,明显不如新的好用,大概率是氧化的原因。

网友H:
买个191测下温度

网友I:
刚好几天前翻出一卷1MM焊丝确实不如新买的好用,除非将烙铁温度调高。老焊丝未标锡铅比例,新焊丝锡铅比65%非常好用。

网友J:
我的直觉是 , 现在 是冬天 气温下降了 , 所以   电络铁 温度不够。  提高点  温度 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直觉是 , 现在 是冬天 气温下降了 , 所以   电络铁 温度不够。  提高点  温度 就OK,

不是冬天气温低的问题,确实是松香少,甚至没有,只要在焊接处涂点焊锡膏就好焊了。并且5年前买的那卷新的,当烙铁接触焊锡时,会有烟雾,这卷出问题的几乎看不到烟雾了,应该是松香老化不起作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如果这样的话,确实是过期了,出问题的这卷焊锡丝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买的。有30年的时间了, ...

我手里还有40年以上的焊锡丝,3毫米左右和1.5毫米的都有,除非锈穿,焊锡根本不会变质,松香就是松树的油脂,过亿万年就是琥珀,我是等不到松香变质的那一天了,另外锡的冰温变质要适当注意下,你不会是黑龙江东三省生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还有40年以上的焊锡丝,3毫米左右和1.5毫米的都有,除非锈穿,焊锡根本不会变质,松香就是松树的油 ...

肯定不是烙铁和气温的问题,我生活在云南昆明(春城)。
我这卷不好用的焊锡丝前两个月都好用的,主要是快用完了,剩下的这段剪开看有部分连松香都没有,有部分松香也很少,估计像2#所说的,是一批产品的开头部分,机器未调试好,松香加得不均匀所致,焊接时只要辅以焊油,也是很好焊的。
所以并不是锡的问题,是助焊剂的问题!是焊锡丝内部的松香不均匀甚至缺失造成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如果这样的话,确实是过期了,出问题的这卷焊锡丝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买的。有30年的时间了, ...

里面的活化剂过期太久了。

网友C:
“”焊锡“”丝突然不好用了?----------看到这题目感觉不可能!忽然想起一件事(也是听说),一卷焊锡丝外面是焊锡里面是保险丝!(也是听说一盘电线仅外面是真的里面是假的!)。莫非你遇到这情况了?也难说?这不是技术问题了。是黑心厂商的假冒伪劣问题了!鉴别焊锡丝和铅保险丝并不困难,希望你进一步实验,,,,,

网友L:
看楼主描述“像豆腐渣那样化不开,表面颜色灰暗”,9成概率是烙铁头温度不够导致焊锡不能完全融化,更换烙铁试试。我之前的936也是这样,旋钮转到头也不行,后面发现是内部电路出了问题输出功率上不去,后面干脆自己搞了个T12,效果立竿见影的好。

网友M:
烙铁突然不好用导致的。

网友N:
所有电子元件或材料都有保质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所有电子元件或材料都有保质期。

理论上是,但长短差异很大。“”焊锡“”突然不好用了?可能性不大,焊锡的熔点一般不会变化的

网友O:
剩下多少?百分比?估计是剩下一点点的焊锡比例不对导致,铅含量太高,只有这个原因了

网友P:
松香是一种有机物,即使密封保存,长期也会缓慢挥发氧化,导致活性降低,助焊能力变差

网友P:
助焊剂在高温下会融化,分解并冒烟。如果不冒烟,说明松香的量已经极少,或者已经完全失效,无法在焊接温度下发挥作用。

网友Q: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估计就像你说的那样,是一批产品开头的一段,质量不稳定。
烙铁没有问题,换焊锡丝就好。

成卷的焊锡丝,头部和尾部,松香不是多就是少,在单位都不用,直接扔锓锡锅里,

网友R:
冬天气温低,不如夏天好用,提高烙铁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