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8位PWM实现PWM_H和PWM_L效果

楼主:
请问有没有哪位实现过,用51单片机两路8位PWM合并实现DAC的高位调节和低位调节电压的案例。

有没有哪位大佬实现过。

网友A(2025-12-01):
你不就是想用256位精fine调等同于1位粗coarse调实现16位DAC么?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取决于器件精度,建议楼主实践一下,最坏不过是精度远低于楼主想象,也一定高于粗coarse的8位。

网友:
你不就是想用256位精fine调等同于1位粗coarse调实现16位DAC么?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取决于器件精度,建议楼 ...

是了一下,粗调可以,精调没反应,调不动。就看看有没有谁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