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小白,求问怎么给上位机传输的数据换行

楼主(2025-12-01):
(无正文)

网友A:
最后增加 \r\n 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增加 \r\n 就可以。

正解。回车+换行。另上位机的接收程序有时候也可以设置自动换行(每收到一帧数据自动换行)

网友C:
不是吧  ?
我猜 他是问 STM32 接收到上位机的没回车的数据如何换行。
不是要去修改上位机程序。
具体处理这样的:
启用 STM32 串口  IDLE【空闲】中断, 在发生 空闲事件时,
产生一个换行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吧  ?
我猜 他是问 STM32 接收到上位机的没回车的数据如何换行。
不是要去修改上位机程序。

哎,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公司弄了个红外屏幕(就是一个黑板,上和左右红外光发射,下和右有红外光接收,通过红外发送和接收数据处理,算出那个地方有笔书写),没秒钟成千上万个数据从红外屏发过来,通过串口助手打印,真特莫的就是一满屏数字。后来用单片机中转,遇到帧尾j就发送\r\n,遇到空白数据包就不发送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帧尾发送\r\n,也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帧尾发送\r\n,也没用

以前遇到过,两种原因1是软件不行,不识别\r\n(可以识别\r  也可以识别\n,放一起就不识别).另一个就是发送有问题发送长度没算\r\n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  ?
我猜 他是问 STM32 接收到上位机的没回车的数据如何换行。
不是要去修改上位机程序。

上位机实时性不好,除非实际通讯数据很少,很长时间才有数据,否则不容易做到精确的时间间隔,你说的这种情况让上位机发\r\n才是正道。

网友H:
是单片机发送数据时添加换行吗?
如果是,
首先要判断发送缓冲区是否满
满了把最后两个字节去掉,添加/r/n
没满正常添加/r/n
其次怎么添加
直接使用拼接的方法 如uart_buf[buf_len++] = '\r'; uart_buf[buf_len++] =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