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打火器按钮改红外遥控

楼主:
1
原高压电子打火器从网上购得,原由按钮控制,改为红外遥控
将继电器的 常开(NO) 和 公共(COM) 端口,用两根导线引出,并焊接在原按钮的两个触点上。
连接红外接收头到 Arduino:
VCC -> Arduino 5VGND -> Arduino GNDOUT 或 DATA -> Arduino 数字引脚( D11)
连接继电器模块到 Arduino:
VCC -> Arduino 5VGND -> Arduino GNDIN 或 SIG -> Arduino 数字引脚(D10)
#include <IRremote.hpp> // 使用IRremote库

const int RECV_PIN = 11; // 红外接收头连接的数字引脚
const int RELAY_PIN = 10; // 继电器连接的数字引脚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IrReceiver.begin(RECV_PIN, ENABLE_LED_FEEDBACK); // 启动红外接收
  pinMode(RELAY_PIN, OUTPUT);
  digitalWrite(RELAY_PIN, LOW); // 确保继电器初始为断开状态
}

void loop() {
  if (IrReceiver.decode()) { // 如果接收到红外信号
    Serial.println(IrReceiver.decodedIRData.decodedRawData, HEX); // 在串口监视器打印按键码

    // 检查接收到的码值是否是你想要的键(例如 0xBF40FF00)
    if (IrReceiver.decodedIRData.decodedRawData == 0xBF40FF00) {
      digitalWrite(RELAY_PIN, HIGH); // 吸合继电器,模拟按下按钮
      delay(5000); // 保持按下状态5秒(可根据点火器所需时间调整)
      digitalWrite(RELAY_PIN, LOW); // 断开继电器,模拟松开按钮
      Serial.println("点火触发!");
    }
    IrReceiver.resume(); // 等待接收下一个信号
  }
}
BF40FF00点火触发!BF40FF00点火触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