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怎么通信?

楼主:
拆解飞机黑匣子,原来长这样 - 拆机乐园
刚才看了这个拆解贴子,里面提到黑匣子上一个用来水下发射定位信号的装置,没明白他是怎么在水下和水面上通信的。就想到了曾遇到的一直未解的难题,前几年想做一个潜艇模型,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就是卡在通信上了,就是水下无法遥控。特向各位大佬请教,怎么实现岸边和水下设备通信呢,距离最好是以公里为单位。

网友A(2025-12-03):
蓝牙和wifi这些是可以水下通信的,只是距离短,衰减大,并不是不可以。距离长的声呐这些,和上面说的长波,也就是低频无线都可以水下传输。

网友B:
网上搜索结果之一:
主要无线遥控技术
    1、声波通信。
        优势:传播距离远(可达千米级),适合深海环境。
        缺点:延迟高(声速约1500m/s)、带宽低(仅数百kbps),易受噪声干扰。
        应用:潜艇通信、无人潜航器(UUV)遥控。
    2、光通信(如Li-Fi、蓝绿激光)。
        优势:带宽高(Mbps级)、延迟低,适合视频传输等高精度控制。
        缺点:传输距离短(通常数十米),需视线对准,易受水质浑浊度影响。
        应用:水下机器人遥控、实验性深海通信。
    3、低频无线电与浮标中转。
        低频无线电(如433MHz)可穿透浅水,但距离仅几米至几十米。
        浮标中转方案:通过水面浮标接收无线电信号,再转为声波或光信号传至水下设备,扩展控制范围。
技术限制与适用场景
    水质与深度:海水导电性导致电磁波快速衰减,深水环境需依赖声波或光通信。
    实时性要求:高精度操作(如机械臂控制)优先选择光通信或有线连接,声波通信更适合指令传输。
    典型应用:
        浅水/实验环境:尝试低频无线电+浮标中继。
        工业级深水作业:多采用声呐通信或光纤遥控。
综上,水下无线遥控需根据具体需求选择技术组合,目前尚无单一方案能完全替代有线连接。

网友C:
飞机水下黑匣子发射的信号是‌37.5kHz的高频声波‌(水下定位信标)和‌8800Hz的低频声波‌(被动声呐信标)两种类型。 ‌

高频信号(37.5kHz)
特点:强度大,探测距离约4千米,但耗电快,可持续工作30天。 ‌

用途:用于近距离快速定位,信号易被探测设备接收。 ‌

低频信号(8800Hz)
特点:频率低,探测范围达20千米,耗电较少,可持续工作90天。 ‌

用途:适用于远距离定位,信号可被人耳听到,便于水面设备追踪。 ‌

信号发射机制
黑匣子入水后,水下定位信标自动启动,持续发射上述两种信号,直至电量耗尽。

网友C:
简易版 水下超声波通信(遥控)的实现方式参考网址: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960772/article/details/125143936

网友D:
估计应该是 低频才行,大象几十公里传音,鲸鱼好像传的更远

网友E:
1.黑匣子入水后,发出的是37.5Khz 的脉冲超声波,用来水下定位的,不能进行数据通信。2.长波通讯太复杂,激光,中波和水声通讯是比较现实的,但都很难超过1公里。

网友F:
对  哈哈 ,  使用 超长波  ,需要 拉个 20米以上长度的 天线。

网友G:
这种东西好像特别专业,查了一下百度说是用的超低频,甚低频,甚长波,感觉在我理解范围之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对  哈哈 ,  使用 超长波  ,需要 拉个 20米以上长度的 天线。

超长波天线要得100多公里

网友H:
水下的都做了 空中再跟一个

网友I:
就不一一圈各位了。首先感谢各位抽时间提供的帮助!上面列出的有:声、光、长波、WIFI、蓝牙,根据7楼的贴子在网上学了一上午,昏头昏脑的回来先回复一下。好象目前能在水下远距离传输最理想的应该就是声波了,学这个好象还挺复杂,以个人的能力也够呛,我也不想在遥控我的模型的时候手里得把着一台笨重的设备插到水里操作。光,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科普,一个潜水员拿着一个色板下潜,到不同的深度,会有不同的颜色变成黑色,就是这个光谱在这个深度被吸收掉了,当潜到200米深的时候,所有的光谱都被吸收了,完全漆黑一片,就是所有的光都照射不到水深200米以下,长波,好象可行,但我砸锅卖铁也造不出来那个发射设备啊,3-30HZ的波,不说设备,电费好象都受不了。
那鱼是怎么通信的呢?据说鲸鱼是通过次声波通信可以传到超远的距离,它能发出次声可能是跟它有一个庞大的向躯体有关。那其他鱼能远距离通信吗?怎么通信的呢?继续蒙逼中,休息一会再去学学水声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超长波天线要得100多公里

想象一下,我带孩子到几公里外有水边放船玩,船已经放到水里了,天线还有一大截在家里没出来

网友J:
潜艇可以用表层短波浮标天线,在水面上发射短促短波提示信号,然后换成浅层长波浮标天线,在浅水中接收长波信号。这样既增大了通信距离,又减少了被雷达发现的风险。

网友K:
声光电3种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就不一一圈各位了。首先感谢各位抽时间提供的帮助!上面列出的有:声、光、长波、WIFI、蓝牙,根据7楼的贴 ...

你先要确定你的潜艇能下潜到200米深度,没有最好的方案只有最合适的,天马行空式胡思乱想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你先要确定你的潜艇能下潜到200米深度,没有最好的方案只有最合适的,天马行空式胡思乱想是不可能找到答 ...

现在呀,我还真就希望有个人能脑洞大开的来给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思路,哪管他说想拿棍捅,拴根光纤什么的,我就想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认为技术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合适的想法,就一定能用技术实现,重要的就是这个脑洞不是人人都有,我们基本都被学过的知识束缚住了,头脑放不开,也许就有这样一种方法我们还没有发现,也许这种方法就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希望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能不吝赐教,哪管一点点启示也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E:
1.黑匣子入水后,发出的是37.5Khz 的脉冲超声波,用来水下定位的,不能进行数据通信。2.长波通讯太复杂,激 ...

超声波一样可以做通信

网友N:
想在水下通信的办法很多,但效果最好的还是属于光纤。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声呐能多远呢??????

网友:
现在呀,我还真就希望有个人能脑洞大开的来给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思路,哪管他说想拿棍捅,拴 ...

目前乌最火爆的通讯手段光纤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