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基于STM32F103C8T6的智能护眼台灯控制系统(HAL库) 单片机程序

楼主:
       本设计以STM32F103C8T6单片机为核心,结合光度计、LCD1602液晶显示屏及串口通信技术,构建一套智能台灯控制系统。通过Proteus仿真验证系统功能,可为后续硬件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和工程实践意义。
       本项目主要涉及定时器、PWM输出、GPIO外部中断、ADC采样、USART串口等硬件资源,为提升CPU工作效率,应用了DMA技术进行ADC通道数据的采样与转换。
       关键词:STM32F103C8T6   DMA技术  光度计   LCD1602   串口   proteus

智能台灯仿真图 手动调光模式

仿真图-手动调光模式

仿真图-手动调光模式

智能台灯仿真图 自动调光模式

仿真图-自动调光模式

仿真图-自动调光模式

智能台灯仿真图 人员离座灯灭

仿真图-人员离座灯灭

仿真图-人员离座灯灭

智能台灯仿真图 久坐报警提示

仿真图-久坐报警提示

仿真图-久坐报警提示

智能台灯仿真图 手动_自动切换

仿真图-手动、自动切换

仿真图-手动、自动切换

工程及仿真电路

Proteus 基于STM32F103C8T6的智能护眼台灯控制系统(HAL库) 过程文档.pdf

项目过程文档

网友A(2025-12-03):
本基于STM32F103C8T6的智能护眼台灯控制系统(HAL库)的Proteus仿真设计,主要功能如下: (1)台灯亮度控制分为自动和手动模式,上电默认是自动模式,输出PWM占空比跟随光度计测量值变化,环境光越暗,PWM占空比越大(即灯光越强)。 (2)人员在座时,可切换为手动调光模式,可以通过“亮度++”、“亮度--”按键进行手动调光(即调节PWM占空比)。 (3)自动模式下,当检测到有人在座时自动开灯并开始计时。监测到久坐(仿真20秒便于测试)后蜂鸣器报警,同时LCD1602显示Please Activity进行提示,人离开后蜂鸣器自动关掉。如果人员并未离开,程序中设置为了延时后停止报警并重新计时。 (4)使用LCD1602显示环境光亮度、PWM占空比数据。当人员坐在座位上时,LCD1602显示以上数据;当人员离开座位后,LCD1602液晶屏清屏。 (5)串口终端显示人员在座/离座状态、久坐计时时长、蜂鸣器报警提示、自动/手动调光模式,LCD1602上显示手动调光的PWM占空比数值。

网友B:
用OLED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