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转农历字符表

楼主(2025-12-03):
网上复制来的,如有侵权,联系删除,根据网络大神转农历的程序,复制出的字符表,测验过没发现问题
也可以删除19世纪的无用字符表,缩减程序大小
TAB_D:
;公历年对应的农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第一字节: BIT7-4位闰月月份(为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4-1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农历第12-5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农历第13个月大小(1=30天,0=29天)
;第三字节:BIT6-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
/*
DB 004h,0Aeh,053h;1901;DB 00Ah,057h,048h;1902;DB 055h,026h,0Bdh;1903;DB 00dh,026h,050h;1904;DB 00dh,095h,044h;1905;
DB 046h,0AAh,0B9h;1906;DB 005h,06Ah,04dh;1907;DB 009h,0Adh,042h;1908;DB 024h,0Aeh,0B6h;1909;DB 004h,0Aeh,04Ah;1910;
DB 06Ah,04dh,0Beh;1911;DB 00Ah,04dh,052h;1912;DB 00dh,025h,046h;1913;DB 05dh,052h,0BAh;1914;DB 00Bh,054h,04ch;1915;
DB 00dh,06Ah,043h;1916;DB 029h,06dh,037h;1917;DB 009h,05Bh,04Bh;1918;DB 074h,09Bh,0C1h;1919;DB 004h,097h,054h;1920;
DB 00Ah,04Bh,048h;1921;DB 05Bh,025h,0BCh;1922;DB 006h,0A5h,050h;1923;DB 006h,0d4h,045h;1924;DB 04Ah,0dAh,0B8h;1925;
DB 002h,0B6h,04dh;1926;DB 009h,057h,042h;1927;DB 024h,097h,0B7h;1928;DB 004h,097h,04Ah;1929;DB 066h,04Bh,03eh;1930;
DB 00dh,04Ah,051h;1931;DB 00eh,0A5h,046h;1932;DB 056h,0d4h,0BAh;1933;DB 005h,0Adh,04eh;1934;DB 002h,0B6h,044h;1935;
DB 039h,037h,038h;1936;DB 009h,02eh,04Bh;1937;DB 07Ch,096h,0Bfh;1938;DB 00Ch,095h,053h;1939;DB 00dh,04Ah,048h;1940;
DB 06dh,0A5h,03Bh;1941;DB 00Bh,055h,04fh;1942;DB 005h,06Ah,045h;1943;DB 04Ah,0Adh,0B9h;1944;DB 002h,05dh,04dh;1945;
DB 009h,02dh,042h;1946;DB 02Ch,095h,0B6h;1947;DB 00Ah,095h,04Ah;1948;DB 07Bh,04Ah,0Bdh;1949;DB 006h,0CAh,051h;1950;
DB 00Bh,055h,046h;1951;DB 055h,05Ah,0BBh;1952;DB 004h,0dAh,04eh;1953;DB 00Ah,05Bh,043h;1954;DB 035h,02Bh,0B8h;1955;
DB 005h,02Bh,04Ch;1956;DB 08Ah,095h,03Fh;1957;DB 00eh,095h,052h;1958;DB 006h,0AAh,048h;1959;DB 07Ah,0d5h,03Ch;1960 ;
DB 00Ah,0B5h,04fh;1961;DB 004h,0B6h,045h;1962;DB 04Ah,057h,039h;1963;DB 00Ah,057h,04dh;1964;DB 005h,026h,042h;1965;
DB 03eh,093h,035h;1966;DB 00dh,095h,049h;1967;DB 075h,0AAh,0Beh;1968;DB 005h,06Ah,051h;1969;DB 009h,06dh,046h;1970;
DB 054h,0Aeh,0BBh;1971;DB 004h,0Adh,04fh;1972;DB 00Ah,04dh,043h;1973;DB 04dh,026h,0B7h;1974;DB 00dh,025h,04Bh;1975;
DB 08dh,052h,0Bfh;1976;DB 00Bh,054h,052h;1977;DB 00Bh,06Ah,047h;1978;DB 069h,06dh,03Ch;1979;DB 009h,05Bh,050h;1980;
DB 004h,09Bh,045h;1981;DB 04Ah,04Bh,0B9h;1982;DB 00Ah,04Bh,04dh;1983;DB 0ABh,025h,0C2h;1984;DB 006h,0A5h,054h;1985;
DB 006h,0d4h,049h;1986;DB 06Ah,0dAh,03dh;1987;DB 00Ah,0B6h,051h;1988;DB 009h,037h,046h;1989;DB 054h,097h,0BBh;1990;
DB 004h,097h,04fh;1991;DB 006h,04Bh,044h;1992;DB 036h,0A5h,037h;1993;DB 00eh,0A5h,04Ah;1994;DB 086h,0B2h,0Bfh;1995;
DB 005h,0aCh,053h;1996;DB 00Ah,0B6h,047h;1997;DB 059h,036h,0BCh;1998;DB 009h,02eh,050h;1999;DB 00Ch,096h,045h;2000
DB 04DH,04AH,0B8H; 2001
DB 00DH,04AH,04CH; 2002
DB 00DH,0A5H,041H; 2003
DB 025H,0AAH,0B6H; 2004
DB 005H,06AH,049H; 2005
DB 07AH,0ADH,0BDH; 2006
DB 002H,05DH,052H; 2007
DB 009H,02DH,047H; 2008
DB 05CH,095H,0BAH; 2009
DB 00AH,095H,04EH; 2010
DB 00BH,04AH,043H; 2011
DB 04BH,055H,037H; 2012
DB 00AH,0D5H,04AH; 2013
DB 095H,05AH,0BFH; 2014
DB 004H,0BAH,053H; 2015
DB 00AH,05BH,048H; 2016
DB 065H,02BH,0BCH; 2017
DB 005H,02BH,050H; 2018
DB 00AH,093H,045H; 2019
DB 047H,04AH,0B9H; 2020
DB 006H,0AAH,04CH; 2021
DB 00AH,0D5H,041H; 2022
DB 024H,0DAH,0B6H; 2023
DB 004H,0B6H,04AH; 2024
DB 069H,057H,03DH; 2025
DB 00AH,04EH,051H; 2026
DB 00DH,026H,046H; 2027
DB 05EH,093H,03AH; 2028
DB 00DH,053H,04DH; 2029
DB 005H,0AAH,043H; 2030
DB 036H,0B5H,037H; 2031
DB 009H,06DH,04BH; 2032
DB 0B4H,0AEH,0BFH; 2033
DB 004H,0ADH,053H; 2034
DB 00AH,04DH,048H; 2035
DB 06DH,025H,0BCH; 2036
DB 00DH,025H,04FH; 2037
DB 00DH,052H,044H; 2038
DB 05DH,0AAH,038H; 2039
DB 00BH,05AH,04CH; 2040
DB 005H,06DH,041H; 2041
DB 024H,0ADH,0B6H; 2042
DB 004H,09BH,04AH; 2043
DB 07AH,04BH,0BEH; 2044
DB 00AH,04BH,051H; 2045
DB 00AH,0A5H,046H; 2046
DB 05BH,052H,0BAH; 2047
DB 006H,0D2H,04EH; 2048
DB 00AH,0DAH,042H; 2049
DB 035H,05BH,037H; 2050
DB 009H,037H,04BH; 2051
DB 084H,097H,0C1H; 2052
DB 004H,097H,053H; 2053
DB 006H,04BH,048H; 2054
DB 066H,0A5H,03CH; 2055
DB 00EH,0A5H,04FH; 2056
DB 006H,0B2H,044H; 2057
DB 04AH,0B6H,038H; 2058
DB 00AH,0AEH,04CH; 2059
DB 009H,02EH,042H; 2060
DB 03CH,097H,035H; 2061
DB 00CH,096H,049H; 2062
DB 07DH,04AH,0BDH; 2063
DB 00DH,04AH,051H; 2064
DB 00DH,0A5H,045H; 2065
DB 055H,0AAH,0BAH; 2066
DB 005H,06AH,04EH; 2067
DB 00AH,06DH,043H; 2068
DB 045H,02EH,0B7H; 2069
DB 005H,02DH,04BH; 2070
DB 08AH,095H,0BFH; 2071
DB 00AH,095H,053H; 2072
DB 00BH,04AH,047H; 2073
DB 06BH,055H,03BH; 2074
DB 00AH,0D5H,04FH; 2075
DB 005H,05AH,045H; 2076
DB 04AH,05DH,038H; 2077
DB 00AH,05BH,04CH; 2078
DB 005H,02BH,042H; 2079
DB 03AH,093H,0B6H; 2080
DB 006H,093H,049H; 2081
DB 077H,029H,0BDH; 2082
DB 006H,0AAH,051H; 2083
DB 00AH,0D5H,046H; 2084
DB 054H,0DAH,0BAH; 2085
DB 004H,0B6H,04EH; 2086
DB 00AH,057H,043H; 2087
DB 045H,027H,038H; 2088
DB 00DH,026H,04AH; 2089
DB 08EH,093H,03EH; 2090
DB 00DH,052H,052H; 2091
DB 00DH,0AAH,047H; 2092
DB 066H,0B5H,03BH; 2093
DB 005H,06DH,04FH; 2094
DB 004H,0AEH,045H; 2095
DB 04AH,04EH,0B9H; 2096
DB 00AH,04DH,04CH; 2097
DB 00DH,015H,041H; 2098
DB 02DH,092H,0B5H; 2099
DB 00DH,053H,049H; 2100

网友A:
如果没有附带使用函数,这代码就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附带使用函数,这代码就没有作用

制表也是大工程啊,人家是汇编程序,能用的人不多,借表用用就已经很方便了

楼主:
2025年有错误,特此更正
DB 06AH,057H,03DH; 20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25年有错误,特此更正
DB 06AH,057H,03DH; 2025

2000之前有好几处错误: 1958-1960、1988-1990。
之后的错误有:
2025,0X6A,57,3D
2057,0x06,AA,44
2089,0X0D,16,4A
2097,0X0A,2D,4C

网友C:
这个应该如何使用,能否出个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之前有好几处错误: 1958-1960、1988-1990。
之后的错误有:
2025,0X6A,57,3D

多谢指出,我只查出了2025年有错误,以前的不改也行,都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如何使用,能否出个使用方法

查表法,开头字符表有说明,3个字节表示一年的农历大小月,闰月,对应阳历日期等等,农历对照没有规律,只能查表的笨方法计算得出

网友D:
应该是:
第一字节: BIT7-4位闰月月份(为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1-4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农历第5-12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农历第13个月大小(1=30天,0=29天)

弄调了。

网友E(2026-01-02):
C51的写法
code unsigned char year_code[597] = {
0x04,0xAe,0x53, //1901 0
0x0A,0x57,0x48, //1902 3
0x55,0x26,0xBd, //1903 6
0x0d,0x26,0x50, //1904 9
0x0d,0x95,0x44, //1905 12
0x46,0xAA,0xB9, //1906 15
0x05,0x6A,0x4d, //1907 18
0x09,0xAd,0x42, //1908 21
0x24,0xAe,0xB6, //1909
0x04,0xAe,0x4A, //1910
0x6A,0x4d,0xBe, //1911
0x0A,0x4d,0x52, //1912
0x0d,0x25,0x46, //1913
0x5d,0x52,0xBA, //1914
0x0B,0x54,0x4e, //1915
0x0d,0x6A,0x43, //1916
0x29,0x6d,0x37, //1917
0x09,0x5B,0x4B, //1918
0x74,0x9B,0xC1, //1919
0x04,0x97,0x54, //1920
0x0A,0x4B,0x48, //1921
0x5B,0x25,0xBC, //1922
0x06,0xA5,0x50, //1923
0x06,0xd4,0x45, //1924
0x4A,0xdA,0xB8, //1925
0x02,0xB6,0x4d, //1926
0x09,0x57,0x42, //1927
0x24,0x97,0xB7, //1928
0x04,0x97,0x4A, //1929
0x66,0x4B,0x3e, //1930
0x0d,0x4A,0x51, //1931
0x0e,0xA5,0x46, //1932
0x56,0xd4,0xBA, //1933
0x05,0xAd,0x4e, //1934
0x02,0xB6,0x44, //1935
0x39,0x37,0x38, //1936
0x09,0x2e,0x4B, //1937
0x7C,0x96,0xBf, //1938
0x0C,0x95,0x53, //1939
0x0d,0x4A,0x48, //1940
0x6d,0xA5,0x3B, //1941
0x0B,0x55,0x4f, //1942
0x05,0x6A,0x45, //1943
0x4A,0xAd,0xB9, //1944
0x02,0x5d,0x4d, //1945
0x09,0x2d,0x42, //1946
0x2C,0x95,0xB6, //1947
0x0A,0x95,0x4A, //1948
0x7B,0x4A,0xBd, //1949
0x06,0xCA,0x51, //1950
0x0B,0x55,0x46, //1951
0x55,0x5A,0xBB, //1952
0x04,0xdA,0x4e, //1953
0x0A,0x5B,0x43, //1954
0x35,0x2B,0xB8, //1955
0x05,0x2B,0x4C, //1956
0x8A,0x95,0x3f, //1957
0x0e,0x95,0x52, //1958
0x06,0xAA,0x48, //1959
0x7A,0xd5,0x3C, //1960
0x0A,0xB5,0x4f, //1961
0x04,0xB6,0x45, //1962
0x4A,0x57,0x39, //1963
0x0A,0x57,0x4d, //1964
0x05,0x26,0x42, //1965
0x3e,0x93,0x35, //1966
0x0d,0x95,0x49, //1967
0x75,0xAA,0xBe, //1968
0x05,0x6A,0x51, //1969
0x09,0x6d,0x46, //1970
0x54,0xAe,0xBB, //1971
0x04,0xAd,0x4f, //1972
0x0A,0x4d,0x43, //1973
0x4d,0x26,0xB7, //1974
0x0d,0x25,0x4B, //1975
0x8d,0x52,0xBf, //1976
0x0B,0x54,0x52, //1977
0x0B,0x6A,0x47, //1978
0x69,0x6d,0x3C, //1979
0x09,0x5B,0x50, //1980
0x04,0x9B,0x45, //1981
0x4A,0x4B,0xB9, //1982
0x0A,0x4B,0x4d, //1983
0xAB,0x25,0xC2, //1984
0x06,0xA5,0x54, //1985
0x06,0xd4,0x49, //1986
0x6A,0xdA,0x3d, //1987
0x0A,0xB6,0x51, //1988
0x09,0x37,0x46, //1989
0x54,0x97,0xBB, //1990
0x04,0x97,0x4f, //1991
0x06,0x4B,0x44, //1992
0x36,0xA5,0x37, //1993
0x0e,0xA5,0x4A, //1994
0x86,0xB2,0xBf, //1995
0x05,0xAC,0x53, //1996
0x0A,0xB6,0x47, //1997
0x59,0x36,0xBC, //1998
0x09,0x2e,0x50, //1999 294
0x0C,0x96,0x45, //2000 297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第一字节: BIT7-4位闰月月份(为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1-4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农 ...

说的对,应该改正,应该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C51的写法
code unsigned char year_code[597] = {
0x04,0xAe,0x53, //1901 0

你这个表有错误,我上边已经指出改正了,你这个也是复制的,同样错误,建议再升级一下你用的时钟,

网友A:
我的农历,2026年元旦过后这几天又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农历,2026年元旦过后这几天又错了

对照一下25年和26年字符表,一定有错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