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程序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 连续三次输错报警

楼主:
密码锁

输入初始密码666解锁成功,连续三次输错报警

#include <reg51.h>
#include <type.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math.h>
#define GPIO_KEY P1 //P1口接矩阵按键

long unsigned int password1 = 6666; //设置初始密码
long unsigned int password2 = 0; //存储用户输入密码
long unsigned int t = 0;
uint8 d = 0,rst=0,err=0,rm=0,rg=0;//输入位数d,密码重置信号rst
sbit lock = P2^7;
sbit buzzer = P2^6;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KeyScan()
{
        uint8 a=0,k=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检测列数据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0;break;
                                case(0X0b):        k=1;break;
                                case(0X0d): k=2;break;
                                case(0X0e):        k=3;break;
                        }
                        //检测行数据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k;break;
                                case(0Xb0):        k=k+4;break;
                                case(0Xd0): k=k+8;break;
                                case(0Xe0):        k=k+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a++;
                        }

                        if(k==13&&d>0)
                        {        rg=1;
                                if(rm==1)t=password2%10;
                                if(rm==2)t=password2/10%10;
                                if(rm==3)t=password2/100;
                                (rm==3)?show_ch(2,5,8+8*(d-1),ch1):show_ch(2,5,8+8*(d-rm-1),ch1);
                                if(rm>0)
                                        { show_ch(2,5,8+8*(d-rm),ch+16*t);
                                          (rm==3)?rm=0:0;
                                        }
                                rm++;
                        }
                        else if(rg==0)
                        {  switch(k)
                                {
                                        case 0: show_ch(2,5,8+8*d,ch+16*0);d++;password2 = password2*10+0;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1: show_ch(2,5,8+8*d,ch+16*1);d++;password2 = password2*10+1;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2: show_ch(2,5,8+8*d,ch+16*2);d++;password2 = password2*10+2;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3: show_ch(2,5,8+8*d,ch+16*3);d++;password2 = password2*10+3;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4: show_ch(2,5,8+8*d,ch+16*4);d++;password2 = password2*10+4;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5: show_ch(2,5,8+8*d,ch+16*5);d++;password2 = password2*10+5;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6: show_ch(2,5,8+8*d,ch+16*6);d++;password2 = password2*10+6;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7: show_ch(2,5,8+8*d,ch+16*7);d++;password2 = password2*10+7;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8: show_ch(2,5,8+8*d,ch+16*8);d++;password2 = password2*10+8;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9:show_ch(2,5,8+8*d,ch+16*9);d++;password2 = password2*10+9;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10:break;
                                        case 11:break;
                                        case 12:if(lock){
                                                                        password1=0;rst = 1;
                                                                        show_ch2(1,5,0*16,ch2+128);show_ch2(1,5,1*16,ch2+160);
                                                                        show_ch2(1,5,2*16,ch2+64);show_ch2(1,5,3*16,ch2+96);
                                                                        show_ch(2,5,8,ch1);show_ch(2,5,16,ch1);show_ch(2,5,24,ch1);
                                                                        show_ch(2,5,32,ch1);
                                                                                if(rst==1)//蜂鸣器长鸣一声
                                                                                {
                                                                                        rst++;
                                                                                        buzzer=1;
                                                                                        delay(20000);
                                                                                        buzzer=0;
                                                                                }
                                                                        break;}//重置密码,仅当开锁状态下有效
                                                //13用于移位
                                        case 14:if(d>0){show_ch(2,5,8+8*(d-1),ch1);d--;password2 = password2/10;}//删除一位
                                                                        if(rst){password1 = password2;}break;
                                        case 15:if(rst==0)
                                                {lock=0;password2=0;d=0;err=0;
                                                show_ch2(1,5,0*16,ch2);show_ch2(1,5,1*16,ch2+32);show_ch2(1,5,2*16,ch2+64);show_ch2(1,5,3*16,ch2+96);//输入密码
                                                show_ch(2,5,8,ch1);show_ch(2,5,16,ch1);show_ch(2,5,24,ch1);show_ch(2,5,32,ch1);//星号
                                                show_im(1,1,1*16,image1);
                                                }break;//清零/重新上锁按键,重设状态下,按键无效
                                   }
                                }
                        if(rg==1&&k!=13)
                        {
                                if(rm==1){password2=password2/10*10+k;show_ch(2,5,8+8*(d-rm),ch+16*(k));}
                                if(rm==2){password2=password2/100*100+k*10+password2%10;show_ch(2,5,8+8*(d-rm),ch+16*(k));}
                                if(rm==3){password2=k*100+password2%100;show_ch(2,5,8+8*(d-rm),ch+16*(k));}
                                rg=0;rm=0;
                        }

                        if(d>3 && rst==0)//输入完毕
                        {
                                d=0;
                                if(password1==password2)
                                {
                                        if(lock==0)//蜂鸣器响两声
                                        {
                                                buzzer=1;
                                                delay(10000);
                                                buzzer=0;
                                                delay(8000);
                                                buzzer=1;
                                                delay(6000);
                                                buzzer=0;
                                        }

                                        lock = 1;
                                        show_im(1,1,1*16,image2);
                                }

                                else
                                {
                                        err++;
                                        ClearScreen(0);        //清屏
                            show_im(1,1,1*16,image1);
                                                show_ch2(1,5,0*16,ch2+64);show_ch2(1,5,1*16,ch2+96);show_ch2(1,5,2*16,ch2+192);show_ch2(1,5,3*16,ch2+224);//密码错误
                                            show_ch(2,5,8+8*d,ch+16*err);show_ch2(2,5,1*16,ch2+256);
                                                delay(50000);delay(100000);        //小段延时
                                        if(err<=2){
                                                buzzer=1;delay(50000);
                                                buzzer=0;delay(10000);
                                                buzzer=1;delay(90000);
                                                buzzer=0;delay(10000);
                                                buzzer=1;delay(90000);
                                                buzzer=0;
                                        }
                                                show_ch2(1,5,0*16,ch2);show_ch2(1,5,1*16,ch2+32);show_ch2(1,5,2*16,ch2+64);show_ch2(1,5,3*16,ch2+96);//输入密码
                                                show_ch(2,5,8,ch1);show_ch(2,5,16,ch1);show_ch(2,5,24,ch1);show_ch(2,5,32,ch1);//星号

                            } password2=0;
                        }
                        if(d>3 && rst)//重设完毕
                        {
                                        d=0;password2 = 0;err=0;
                                if(rst==2)//蜂鸣器响两声
                                        {
                                                rst=0;
                                                buzzer=1;delay(50000);
                                                buzzer=0;delay(10000);
                                                buzzer=1;delay(90000);
                                                buzzer=0;
                                        }
                                        lock = 0;//重设完毕后,重新上锁
                                        show_ch2(1,5,0*16,ch2);show_ch2(1,5,1*16,ch2+32);show_ch2(1,5,2*16,ch2+64);show_ch2(1,5,3*16,ch2+96);//输入密码
                                        show_ch(2,5,8,ch1);show_ch(2,5,16,ch1);show_ch(2,5,24,ch1);show_ch(2,5,32,ch1);//星号
                                        show_im(1,1,1*16,image1);
                        }

                 }
         }
}

void main()
{
        lock = 0;
        buzzer = 0;
        InitLCD();
        ClearScreen(0);        //清屏
        Set_line(0);
        show_im(1,1,1*16,image1);
        show_ch2(1,5,0*16,ch2);show_ch2(1,5,1*16,ch2+32);show_ch2(1,5,2*16,ch2+64);show_ch2(1,5,3*16,ch2+96);//输入密码
        show_ch(2,5,8,ch1);show_ch(2,5,16,ch1);show_ch(2,5,24,ch1);show_ch(2,5,32,ch1);//星号
        while(1)
        {
                if(err<3)
                {
                        KeyScan();
                }
                else if(err==3)
                {   err++  ;
                        ClearScreen(0);
                        show_im(1,1,1*16,image1);show_im64(2,0,0*16,image3);//显示图片
                        show_ch2(1,5,0*16,ch3);show_ch2(1,5,1*16,ch3+32);
                        show_ch2(1,5,2*16,ch3+64);show_ch2(1,5,3*16,ch3+96);//系统锁定
                        buzzer=1;
                }
                else
                {
                        buzzer=1;
                        delay(50000);
                        buzzer=0;
                        delay(50000);
                        buzzer=1;
                        delay(100000);
                }

        }
}

仿真程序下载:

网友A(2026-01-03):
牛牛牛,图片博主用什么取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