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E555的简易电子琴,怎么连接按do的时候数码管显示1

楼主(2025-12-04):
基于NE555的简易电子琴,怎么连接按do的时候数码管显示1,求求大佬

网友A:
按键改为双路的,一路接555,另一路接单片机的输入口。

网友B:
建议你价格单片机,显示1,首先需要确认你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然后对应的引脚写对应的数据就是了,共阴对应0xF9,共阳对应0x06。

网友C:
问下你拿一堆二极管阳极都连到哪里去了,没看到啊

网友D:
这么简易的电子琴,实在没必要折腾做数显,如果一定要,按键改成双常开触点的(或者两个微动并列在一起能被一起按下),其中一个常开控制显示;如果双触点实在难搞,并且只需要显示do,其它的不需要,也可以考虑用LM567接在555输出做音频解调,然后控制显示。

网友E:
D1连接到R1的顶端

网友E:
依此类推D2接到R2顶端D3D4一起接

网友E:
指的是二极管的正极去连接 按键按下去给了相应二极管一个高电平 然后4511驱动数码管显示对应按键的数字

网友:
指的是二极管的正极去连接 按键按下去给了相应二极管一个高电平 然后4511驱动数码管显示对应按键的数字

我是之前这样连的,但按键按下去没有高电平过来

网友E:
6脚D也要像另外三个脚一样接到地

网友F:
纯硬件的,要使用双触点按键,另一个触点控制编码器,编码器输出接4511译码器。
使用单片机的话,就不用555了,音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