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内窥镜探查及处理烟囱漏烟问题

楼主(2025-12-04):
我家是复式结构,书房的下面是厨房,厨房的烟囱经过了书房。
书房正面墙做了一个书架,书架的固定是当初家具商用膨涨螺丝将后面板固定在墙上的。
由于后面板是三层板,我觉得时间长了不稳固,所以后期又自己进行了加固,书架的左边用角铁支撑:
书架右边是烟囱的墙。
烟囱是厚度大约2CM的玻璃钢结构件,所以不好做角铁支撑,只好在书架右边上下用木楔塞紧。
最近几年发现,当楼下炒菜时,在书房中隐约能闻到油烟味,开始以为是通过楼梯口飘上来的。再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即便我家不炒菜,只要楼下其他住户炒菜(烟囱内有轻微的风声),我的书房内就隐约能闻到油烟,说明书房中烟囱有漏洞。
到处查找,都没找到漏烟的地方。
最后只好把目光转向了书架与烟囱之间的这个缝隙:
这个缝大约2CM宽,用灯光照射也看不清底部情况。
在X宝买了一个7mm直径的内窥镜。
将内窥镜绑在竹棍上。
另一端插在手机USB充电口,下载并安装了APP,在手机上就能看到视频。
将内窥镜伸到书架与烟囱之间的缝隙,看到了如下影像:

这些裂缝应该就是当初安装书架敲木楔时造成的,油烟也就是从这些裂缝漏出来的。
找到问题就好解决了!
找一支排笔与内窥镜绑在一起,沾适量乳胶漆伸进去刷。
处理后的情况。

效果如何,明天楼下炒菜时就知道了,拭目以待!

网友A:
现在应该能知道处理的效果如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该能知道处理的效果如何了吧。

刚看到,谢谢回复!
现在是11:30,坐在书房里,刚听到烟囱里有响声,楼下开始炒菜了。死劲闻,没有油烟了。
为了保险起见,准备把剩下的乳胶漆分批次全部刷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看到,谢谢回复!
现在是11:30,坐在书房里,刚听到烟囱里有响声,楼下开始炒菜了。死劲闻,没有油烟 ...

多刷几次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网友B:
设备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