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ov彩灯旋转LED显示原理介绍与程序电路原理图设计

楼主(2025-12-04):
分享一个基于STC12C5A60S3单片机的pov彩灯设计,含代码
旋转LED显示原理介绍
如何让一列灯旋转起来感觉像稳定的字显示在空中呢?首先我们来分析下人的眼睛,其实人的眼睛非常好骗的,只要让电机扫描的快一点就行了,实际上肉眼在24帧/秒以上就不会看到闪烁的,所以要保证电机的速度能在一秒转24圈以上,这样的话人眼就觉得旋转的字很稳定很清晰的显示在空中了。
旋转LED旋转起来是一个圆,那么就需要有一个传感器来判断起点位置,有人用霍尔传感器,有人用红外对管,笔者觉得用红外对管来的便宜些,而且实现起来也容易。这个起点检测非常重要,单片机就是根据这个起点来判断是否要开始显示 数据的。如果起点检测不到 单片机就不开始显示。
如何让一列灯不断的送数据实现一个文字的显示呢?这个我们就要了解文字取模的原理了,这里以PC2002字幕软件为例,取一个16*16的中文字,见字幕选项设置:
从第一列开始向下每取8个点作为一个字节,如果最后不足8个点就补满8位。
   取模顺序是从低到高,即第一个点作为最低位。如*-------取为00000001

取模后如下表:
0xFF,0x7F,0xFF,0xBF,0x3F,0xC8,0xBF,0xFB,0xBF,0xFB,0xBF,0xEB,0x80,0x9B,0xB7,0xFB,0xB7,0xEB,0xB7,0x9B,0xB7,0xFB,0x37,0xF8,0xF7,0xEF,0xF7,0x1F,0xFF,0xFF,0xFF,0xFF,/*"点",0*/
现在我们知道16*16取模是一列一列取的了,一列有2个字节,一共16列,所以一个16*16的汉字就有32个字节,需要占用单片机的Code空间 32个字节。然后再结合硬件来分析,如下图:
一列灯16个 刚好对应16*16一个汉字的一列:2个字节,所以把取模到的数据依次送到P2口 和P4 P5口,这里硬件中P4 P5组成一个字节,所以显示程序如下:
for(i=0;i<16;i++) //送16列   显示 这里只显示一个字。
            {
              P2=zimo[i*2]; //送数据低位显示
              P4=(zimo[i*2+1]);//送数据高位显示 这里用了单片机P4 和P5口 是LQFP48脚才有的IO口
              P5=(zimo[i*2+1])>>4;//这里行和列 都是IO口独立驱动的LED
                DelayUs(200);  //延时让LED亮起来 每列延时的时间
                          P2=0XFF;
                          P4=P5=0XFF;

            }
在什么时候送显示呢?单片机IO一判断到 红外接收管接收到起点信号,就开始显示,显示完16列后等待下一次的起点信号。这样只要电机的速度够快就会稳定的把字显示字空中了。平面的文字显示同理。
如何让一组文字不断的移动?这就需要一个字幕计数器,旋转LED每旋转一圈,这个字幕计数器就加一,指向下一列,这样不断的刷新,感觉文字就在移动了,程序如下:
j就是字幕计数器,每转一圈j就会加1;
if(KEY==0) //红外接收管 判断起始位
        {
            j++;
if(j>672) //根据显示的字数定义改数值672/16=42个字 显示完42个字后 重新开始
            {
                j=0 ;
            }
for(i=j;i<128+j;i++) //每转一圈  前进一列  这里定义一圈中同时显示128/16=8个字,
            {                                                                             P2=zimo[i*2]; //送数据低位显示
             P4=(zimo[i*2+1]);//送数据高位显示  这里用了单片机P4 和P5口 是LQFP48脚才有的
             P5=(zimo[i*2+1])>>4;//这里行和列 都是IO口独立驱动的LED
                DelayUs(200);  //延时让LED亮起来 每列延时的时间
                         P2=0XFF;
                         P4=P5=0XFF;

            }
最后一点是供电的问题,旋转LED供电问题是比较麻烦的,这里我采用了无线供电方式,经过实践论证,功率很有限,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电路原理是把直流转成交流,然后经过初级线圈 ,最后次级线圈感应得电,经过整流滤波后给旋转部分供电,直流转交流部分电路是一个自激震荡电路。动手能力强的朋友经过改造电机电刷方法实现,如果有条件制作的欢迎用此种方式。

/*************************************************************
                      旋转LED综合功能程序 平面立体一起显示
单片机 STC12C5A32S2
运用无线供电方法 旋转起来平静 (特别说明;旋转LED转接塑料需放点纸巾压进电机轴,这样旋转起来摩擦力才够大,够稳定。这个对旋转是否安静影响很大
     一个就是配重的问题,利用两个铜柱可以配平衡,长铜柱固定在旋转方向那头,即后备电池正极旁边,短铜柱在另一边)        结构做的好旋转是非常静的,几乎是一台风扇!
字模软件用的PC2002
实现效果:1.立体显示旋转字 (通过 “暂停按键” 进行静态与移动显示8-29更新
                  2.平面显示数字时钟 年月日 星期+\立体显示字(时钟可调 时钟芯片用DS1302 带后备电池 掉电时钟继续走)
                  3.平面显示模拟表盘时钟  (如果表盘不全或者过多显示 请按配套的遥控器"快进"或者"快退"来调整单列显示时间 设置后参数保存到DS1302RAM 中 下次启用无需调整 2012-8-28)
                  4.平面\立体显示字体模式 通过 “暂停按键” 进行静态与移动显示8-29更 新
                  5.立体下拉显示字+停顿
                  6.两颗心闪动
                  7.一颗心填满效果
                  8.笑脸动画
                  9.打印字效果 (打印一封写给亲爱的信)
                 10.立体显示时间+显示文字
上述10种效果对应遥控器按键1、 2、 3、 4、 5、 6、 7、 8、 9 、0 原时钟复位按键 改到按键“Meun”

通过上位机改 立体显示字        平面显示字
***************************************************************/
#include "NEW_8051.H"
#include "task.h"
#include <stddef.h>
#define ucNumRows  224//224 //定义一周显示字个数 一个字16列 224/16=13个字
#define uclineNumRows  104//定义立体显示时间中的立体显示文字

sbit Led1=P3^0;//最里面LED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4;

uchar Delay=1 ;
bit BIT_timeout=0;
uint uitime=0;
data uint uiicount=0;
uint uiCountFontNumber=0;
uint uiPrintFontNumber=0;
uchar ucMode=1;
data uint uiicountTwo=0;
uchar BuffCount=0;
uchar ucPCA0_TimeCount;
data uint uiBaseAddress=0;
data uint uiFontNumber=0;
data uint uiFontNumber_P=0;

data uchar ucNumRows_p=160;
uchar DelayTimeCount=0;
bit Stop_move=0;
uchar Mod=0;
uchar Buff[448]=0xFF;
uchar ucLine_count=0;
uchar Row;
uchar k;
bit Error=0;
uchar Stop_time=0;
uchar ucline=0;
bit bDot=0;
uchar code sw[8]={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void delay_200ms(void);
uchar code liushui[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流水扫描数据
/***************模拟表盘变量**************/
uint DISP_LINE=0;
uchar DISP_LINE_ADJ=0;
uchar DISP_TIME_ADJ=0;
uchar Time0_count=0;
//====参数初始化
uchar DISP_TIME_SET = 100 ; //单列显示时间设置值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每列显示的时间
{
        unsigned char a,b,c;
          c=2;//+DelayTimeCount;
        for(;n>0;n--)
        {
                for(b=45;b>0;b--)
        for(a=c;a>0;a--);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PIC(unsigned char n)        //每列显示的时间
{
        unsigned char a,b,c;
          c=2;//+DelayTimeCount;
        for(;n>0;n--)
        {
                for(b=38;b>0;b--)
        for(a=c;a>0;a--);
        }
}

/*********PCA中断子程序**********/
void PCA() interrupt 7        //PCA定时器
{

        if( CCF0 )
        {
                CCF0 = 0;
                CL = 0;
            CH = 0;
                ucPCA0_TimeCount++;
                if(ucPCA0_TimeCount>12)
                {
                        ucPCA0_TimeCount=0;        //调时闪烁
                        if(ucMode==2)
                         {
                                 flag=~flag;
                         }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F0=0;
                 TR0=0;
          TH0 =(65536- DISP_TIME_SET)/256;
          TL0 =(65536- DISP_TIME_SET)%256;
          TR0=1;
  //if ( ++Time0_count > 250 ) Time0_count = 250 ; //溢出计数器+1,>最大值,=最大值

  if ( ++DISP_LINE > 180 ) DISP_LINE = 0 ; //显示列计数器+1,>最大值,=0
                /***********清空显示************/
                P1=0XFF ;
            P0=0XFF ;
                Led1=0;
                Led2=1;
                Led3=1;
                /*************形成表盘*******************/
           switch (DISP_LINE)
       {
                case 180*1/12 :    //1点
                case 180*2/12 :    //2点
                case 180*4/12 :    //4点
                case 180*5/12 :    //5点
                case 180*7/12 :    //6点
                case 180*8/12 :    //7点
                case 180*10/12 :   //10点
                case 180*11/12 :   //11点
                  P1=0x3F;
                 break;
                        case 180*3/12 :    //3点
                case 180*6/12 :    //6点
                case 180*9/12 :    //9点
                        case 0:    //12点
                          P1=0x1F;
                          break;
       }
   /****************************************/
             //显示指针"时"
//           i = Hour ;
//       j = Hour ;
//      if ( ++i > 179 ) i=0 ;    //i+1,结果>179,则清零
//      if ( --j > 179 ) i=179 ;   //j-1,结果为负,则重新赋值179
        if(( (Hour-3)<=DISP_LINE)&&((Hour+3)>=DISP_LINE) )
        {
                if(((Hour-2)==DISP_LINE)||((Hour+2)==DISP_LINE))
                P0=0XFB;
                else if(((Hour-3)==DISP_LINE)||((Hour+3)==DISP_LINE))
                P0=0XFD;

        }
           if(Hour==DISP_LINE)//||(DISP_LINE==i)||(DISP_LINE==j
    {
        P1=P1|0X1F ;
        P0=0XF0 ;
               Led1=0;
                Led2=0;
                Led3=0;
    }
    //显示指针"分"
        if(( (Cent-2)<=DISP_LINE)&&((Cent+2)>=DISP_LINE) )
        {
                if(((Cent-1)==DISP_LINE)||((Cent+1)==DISP_LINE))
                P0=0XBF;
                else if(((Cent-2)==DISP_LINE)||((Cent+2)==DISP_LINE))
                P0=0XDF;

        }
        if(Cent==DISP_LINE)
    {
        P1=P1|0X1F ;
        P0=0X00 ;
        Led1=0;
                Led2=0;
                Led3=0;

    }
        //显示指针"秒"
        if(( (Sec-2)<=DISP_LINE)&&((Sec+2)>=DISP_LINE) )
        {
                if(((Sec-1)==DISP_LINE)||((Sec+1)==DISP_LINE))
                P1=P1&0XF7 ;
                else if(((Sec-2)==DISP_LINE)||((Sec+2)==DISP_LINE))
                P1=P1&0XFB ;

        }
    if(Sec==DISP_LINE)
    {
        P1=P1&0XE0 ;
        P0=0X00 ;
               Led1=0;
                Led2=0;
                Led3=0;

    }

        //}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使用外部中断0
{
        EX0=0;
        BIT_timeout=1;
        if(ucMode==0x03)
        {
                //调整单列显示时间设置值(模糊控制)
//           if ( Time0_count > 183 )
//           {
//                        if ( Time0_count > 220 )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4 ;
//                        else if ( Time0_count > 200 )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3 ;
//                        else if ( Time0_count > 185 )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2 ;
//                        else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1 ;
//
//                        if ( DISP_TIME_SET > 2000 ) DISP_TIME_SET = 2000 ;  //钳位
//
//                        }
//                        else if ( Time0_count < 180 )
//                        {
//                        if ( Time0_count < 140 )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4 ;
//                        else if ( Time0_count < 160 )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3 ;
//                        else if ( Time0_count < 175 )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2 ;
//                        else DISP_TIME_SET = DISP_TIME_SET - 1 ;
//                                if ( DISP_TIME_SET < 100 ) DISP_TIME_SET = 100 ;  //钳位
//
//                        }
//
                //        DISP_TIME_SET=DISP_TIME_SET+DISP_TIME_ADJ;
                //        Time0_count=0; //溢出计数器 = 0
                        TR0=0;
                        TH0 =(65536- DISP_TIME_SET)/256;
                          TL0 =(65536- DISP_TIME_SET)%256;
                        TR0=1;
                    DISP_LINE =0;// DISP_LINE_ADJ ;   //显示列计数器(0~179)=校正值
                         du1302();//获取时间
                        Sec=59-(Sec/16*10+Sec%16) ; //由于电机反转 所以需要用最大值减去当前值
                Cent=59-(Cent/16*10+Cent%16) ;
                    Hour=Hour/16*10+Hour%16 ;
                        if(Hour>11)
                        {
                                Hour=Hour-12;
                        }
                        Hour=12-Hour;
                        Sec=Sec*3;//秒针定位="秒"*3
                        Hour=(Hour*15)+(Cent/4);//时针定位="时"*15+"分"/4
                        Cent=Cent*3;//分针定位="分"*3

                }
                EX0=1;
}
/********************************/
void start(void)
{
        P1=0XFF;
        P2=0XFF;
        P0=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        uiFontNumber=(byte_read(0x0100)<<8)+byte_read(0x0101);
        uiFontNumber=((byte_read(0)<<8)+byte_read(1))*16; //读取EEP立体数据总数
        uiPrintFontNumber=uiFontNumber*2;
        uiFontNumber_P=((byte_read(0x3600)<<8)+byte_read(0x3601))*16; //读取EEP平面数据总数
        //ucNumRows=R1302(ucNumRows_adder+1)*16;        //读立体一圈中显示字总数
//        if(ucNumRows<16)
//        {
//                ucNumRows=224;
//        }
//        ucNumRows_p=R1302(ucNumRows_p_adder+1)*16;
//        if(ucNumRows_p<16)
//        {
//                ucNumRows_p=96;
//        }
        //Send_data(uiFontNumber>>8);
        //Send_data(uiFontNumber);
        //Send_data(BCD2DEC(R1302(LINE_ADJ_adder+1)));
//        DISP_LINE_ADJ=BCD2DEC(R1302(LINE_ADJ_adder+1));//读取列计数器校正值
//        if(DISP_LINE_ADJ>20)//防止值过大
//        {
//                DISP_LINE_ADJ=0;
//        }
        //write_1302Data(DISP_TIME_adder,160);

//        DISP_LINE = DISP_LINE_ADJ ; //显示列计数器(0~179)=校正值

//        DISP_TIME_SET=DISP_TIME_SET+ DISP_TIME_ADJ;
        //DISP_LINE = DISP_LINE_ADJ ; //显示列计数器(0~179)=校正值
        //uiAllRows=uiAllRows-128;;

}
/***************************************/
void OS_ALLRun(void)
{

        //BIT_timeout=1;
        if(BIT_timeout)//起始点
         {
                BIT_timeout=0;
                Error=1;

                if( new_code ) //有红外按键
                {
                        new_code=0;

                        //Send_data(key_code);
                        switch( key_code ) //根据不同的按键值执行不同的动作
                        {
                                case 0x07:
                                        if(ucMode==3)
                                        {
                                                if(DISP_TIME_SET<250)
                                                    {
                                                                DISP_TIME_SET++;
                                                                write_1302Data(DISP_TIME_adder,DISP_TIME_SET);//写入DS1302 RAM中保存
                                                        }
                                        }
                                        else
                                        {
                                                 DelayTimeCount++;//单列延时时间+
                                        }
                                break;

                                case 0x09://
                                        if(ucMode==3)
                                        {
                                                if(DISP_TIME_SET>20)
                                                {
                                                        DISP_TIME_SET--;
                                                        write_1302Data(DISP_TIME_adder,DISP_TIME_SET);//写入DS1302 RAM中保存
                                            }
                                        }
                                        else
                                        {
                                                if(DelayTimeCount>0)//单列延时时间-
                                                DelayTimeCount--;
                                        }
                                break;

                           /*********************************/
                                case 0x0C:
                                        ucMode=0x01;//立体显示字 移动效果+静态显示
                                        CR=0;
                                        TR0=0;
                                        uiCountFontNumber=0;
                                        Led1=1;
                                        Led2=1;
                                        Led3=1;
                                break;
                                   case 0x1C:
                                        ucMode=0x05;//立体显示字 下拉效果+静态显示
                                        CR=0;
                                        TR0=0;
                                        Led1=1;
                                        Led2=1;
                                        Led3=1;
                                        uiCountFontNumber=0;
                                break;
                                 case 0x5A:
                                        ucMode=0x06;//立体显示简单动画
                                        CR=0;
                                        TR0=0;
                                        uiCountFontNumber=0;
                                        Led1=1;
                                        Led2=1;
                                        Led3=1;
                                break;
                                case 0x42:
                                        ucMode=0x07;//立体显示心型变化
                                        CR=0;
                                        TR0=0;
                                        uiCountFontNumber=0;
                                        Led1=1;
                                        Led2=1;
                                        Led3=1;
                                break;
                                case 0x52:
                                        ucMode=0x08;//笑脸变化
                                        CR=0;
                                        TR0=0;
                                        uiCountFontNumber=0;
                                        Led1=1;
                                        Led2=1;
                                        Led3=1;
                             break;
                                case 0x4A:
                                        CR=0;
                                        TR0=0;
                                        uiCountFontNumber=0;
                                        ucMode=0x09;//打印字效果
                                        ucLine_count=0;
                                        Led1=1;
                                        Led2=1;
                                        Led3=1;
                             break;
                                case 0x16:
                                        CR=0;
                                        TR0=0;
                                        uiCountFontNumber=0;
                                        ucMode=0x0A;//立体显示时间 与文字
                                        Led1=1;
                                        Led2=1;
                                        Led3=1;
                             break;
                                case 0x18:
                                        TR0=0;
                                        CR=0;
                                        Auto_Set1302(starts_time);
                                        ucMode=0x02;//数字钟模式
                                        Led1=1;
                                        Led2=1;
                                        Led3=1;
                                break;

                                case 0x5E:

                                         DISP_TIME_SET=R1302(DISP_TIME_adder+1);//读取单列显示时间
                                         //Send_data(DISP_TIME_SET);
                                        if((DISP_TIME_SET>250)||(DISP_TIME_SET<20)) //防止值过大        过小
                                        {
                                                DISP_TIME_SET=115;
                                        }
                                        ucMode=0x03;//指针时钟模式
                                        TR0=1;
                                         CR=0;
                                        Led1=0;
                                break;
                                case 0x08:
                                        ucMode=0x04;//平面显示字模式
                                        CR=0;
                                        TR0=0;
                                        uiCountFontNumber=0;
                                        Led1=1;
                                        Led2=1;
                                        Led3=1;
                                break;
                                /*********************************/
                                case 0x40:         //调时加
                                        if(ucMode==0x02)
                                        {
                                                Set(id,1);

                                        }
                                        else if(ucMode==0x03)
                                        {
                                                if(++DISP_LINE_ADJ>179)        //盘面校正值
                                                {
                                                        DISP_LINE_ADJ=0;

                                                }
                                                write_1302Data(LINE_ADJ_adder,DISP_LINE_ADJ);//写入DS1302 RAM中保存
                                        }
                                break;

                                case 0x19: //调时减
                                        if(ucMode==0x02)
                                        {
                                                Set(id,0);
                                        }
                                        else if(ucMode==0x03)
                                        {
                                                if(--DISP_LINE_ADJ==0) //盘面校正值
                                                {
                                                        DISP_LINE_ADJ=179;

                                                }
                                          write_1302Data(LINE_ADJ_adder,DISP_LINE_ADJ);//写入DS1302 RAM中保存
                                        }

                                break;

                                case 0x15://调时切换
                                                if(ucMode==2)
                                                {
                                                        id++;
                                                        //CCAPM1 = 0x49; //开PCA0中断
                                                        //CCAPM0 = 0x00; //关PCA1中断
                                                        CR=1;//启动PCA计数
                                                           if(id>4)
                                                        {
                                                            id=0;
                                                                CR=0;//关闭PCA计数
                                                        //        CCAPM0 = 0x00;//关PCA0中断
                                                        }
                                                }
                                                else if((ucMode==4)||(ucMode==5)||(ucMode==1))
                                                {
                                                        Stop_move=~Stop_move;
                                                }
                                break;
                                        case 0x47://时钟初始化
                                                Set1302(starts_time);    //初始化
                                                W1302(0x8e,0x00);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W1302(0x90,0xa5); //打涞二级? 一个二级管串联一个2K玷
                                                //write_1302Data(DISP_TIME_adder,160);
                                break;

                                default: break;
                        }
                        key_code=0;
                }
                //DelayTime=TimeCount/(ucNumRows+60);
                //TimeCount=0;        //延时周期计数清零
                switch (ucMode)
                {
                        case 0x01://立体显示字移动模式
                                //uiCountFontNumber++;
                                Led3=1;
                                P1=0XFF;
                                P0=0XFF;
                                        if(Stop_move==0) //是否暂停移动
                                        {
                                                uiCountFontNumber++;
                                        }
                    if(uiCountFontNumber >uiFontNumber ) //uiFontNumber
                    {

                                        uiCountFontNumber = 0;

                    }
                    for( uiicount = uiCountFontNumber;uiicount<ucNumRows+uiCountFontNumber+32;uiicount++)
                    {

                                        P2=byte_read(2+uiicount*2);//读取内部EEPROM字幕数据 数据在2地址后 所以要加上2
                                        P4=byte_read(2+uiicount*2+1);
                                        P5=byte_read(2+uiicount*2+1)>>4;
                                        delay(1);
                                        P2=P4=P5=0XFF;
                       if(BIT_timeout)
                                   {

                                          break;
                                   }
                                }

                                break;
                        case 0X0A://立体显示时间 与文字
                                 du1302();
                                 Show_line_time();//立体显示时间
                                 delay(48);
                                 uiCountFontNumber++;
                                if(uiCountFontNumber >uiFontNumber ) //uiFontNumber
                    {

                                        uiCountFontNumber = 0;

                    }
                    for( uiicount = uiCountFontNumber;uiicount<uclineNumRows+uiCountFontNumber;uiicount++)
                    {

                                        P2=byte_read(2+uiicount*2);//读取内部EEPROM字幕数据 数据在2地址后 所以要加上2
                                        P4=byte_read(2+uiicount*2+1);
                                        P5=byte_read(2+uiicount*2+1)>>4;
                                        delay(1);
                                        P2=P4=P5=0XFF;
                       if(BIT_timeout)
                                   {

                                          break;
                                   }
                                }
                        break;
                        case 0x05://立体显示字下拉模式
                                //uiCountFontNumber++;
                                {
                                if(uiCountFontNumber >uiFontNumber ) //uiFontNumber
                    {

                                        uiCountFontNumber = 0;

                    }
                    for( uiicount = 0;uiicount<ucNumRows;uiicount++)
                    {

                                        P2=Buff[uiicount*2];//读取内部EEPROM字幕数据 数据在2地址后 所以要加上2
                                        P4=Buff[uiicount*2+1];
                                        P5=Buff[uiicount*2+1]>>4;
                                        delay(1);
                                        P2=P4=P5=0XFF;
                       if(BIT_timeout)
                                   {

                                          break;
                                   }
                                }

                                /****************************************/
                            switch (Mod) //根据当前状态显示
                                {
                                        case 0://下拉显示
                                                for(k=0;k<=ucNumRows;k++)
                                                {
                                                        if(Row<8)
                                                        {
                                                                Buff[k*2]=(byte_read(2+uiCountFontNumber+k*2))|(sw[Row]);
                                                                Buff[k*2+1]=0xFF;
                                                        }
                                                        else
                                                        {
                                                                Buff[k*2]=(byte_read(2+uiCountFontNumber+k*2));
                                                                Buff[k*2+1]=(byte_read(2+uiCountFontNumber+k*2+1))|(sw[Row-8]);
                                                        }
                                                }
                                                break;
                                        case 1: //静态显示
                                        case 2:
                                                break;
                                        case 3:        //擦除
                                                for(k=0;k<=ucNumRows;k++)
                                                {
                                                        if(Row<8)
                                                        {
                                                                Buff[k*2]=(byte_read(2+uiCountFontNumber+k*2))|(~sw[Row]);
                                                        }
                                                        else
                                                        {
                                                                Buff[k*2+1]=(byte_read(2+uiCountFontNumber+k*2+1))|(~sw[Row-8]);
                                                        }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Row>=16)
                                {
                                        Row=0;
                                        Mod++;
                                        if(Mod>3)
                                        {
                                                Mod=0;
                                                if(Stop_move==0) //是否暂停移动
                                                {
                                                        uiCountFontNumber+=64;
                                                }
                                        }

                                }
                                }
                                break;
                                case 0x06://立体显示两颗心动画
                                         for(k=0;k<4;k++)
                                         {
                                                for( uiicount = 0;uiicount<32;uiicount++)
                                    {

                                                        P2=Buff[uiicount*2];
                                                        P4=Buff[uiicount*2+1];
                                                        P5=Buff[uiicount*2+1]>>4;
                                                        delay(2);
                                                        P2=P4=P5=0XFF;
                                       if(BIT_timeout)
                                                   {

                                                          break;
                                                   }
                                                  }
                                           }
                                        for(k=0;k<32;k++)
                                        {

                                                Buff[k*2]=flash[uiCountFontNumber+k*2];
                                                Buff[k*2+1]=flash[uiCountFontNumber+k*2+1];

                                        }
                                        if(++Row>=8)
                                        {
                                                Row=0;
                                                uiCountFontNumber+=64;
                                                if(uiCountFontNumber>=192)
                                                        {uiCountFontNumber=0;}

                                        }
                                        break;
                                case 0x07://立体显示心形动画
                                         for(k=0;k<4;k++)
                                         {
                                                for( uiicount = 0;uiicount<32;uiicount++)
                                    {

                                                        P2=Buff[uiicount*2];
                                                        P4=Buff[uiicount*2+1];
                                                        P5=Buff[uiicount*2+1]>>4;
                                                        delay(2);
                                                        P2=P4=P5=0XFF;
                                       if(BIT_timeout)
                                                   {

                                                          break;
                                                   }
                                                  }
                                           }
                                        for(k=0;k<32;k++)
                                        {

                                                Buff[k*2]=xinxing[uiCountFontNumber+k*2];
                                                Buff[k*2+1]=xinxing[uiCountFontNumber+k*2+1];

                                        }
                                        if(++Row>=8)
                                        {
                                                Row=0;
                                                uiCountFontNumber+=64;
                                                if(uiCountFontNumber>=576)
                                                        {uiCountFontNumber=0;}

                                        }
                                        break;
                                case 0x08://立体显示笑脸动画
                                         for(k=0;k<4;k++)
                                         {
                                                for( uiicount = 0;uiicount<32;uiicount++)
                                    {

                                                        P2=Buff[uiicount*2];
                                                        P4=Buff[uiicount*2+1];
                                                        P5=Buff[uiicount*2+1]>>4;
                                                        delay(2);
                                                        P2=P4=P5=0XFF;
                                       if(BIT_timeout)
                                                   {

                                                          break;
                                                   }
                                                  }
                                           }
                                        for(k=0;k<32;k++)
                                        {

                                                Buff[k*2]=xiaolian[uiCountFontNumber+k*2];
                                                Buff[k*2+1]=xiaolian[uiCountFontNumber+k*2+1];

                                        }
                                        if(++Row>=15)
                                        {
                                                Row=0;
                                                uiCountFontNumber+=64;
                                                if(uiCountFontNumber>=256)
                                                        {uiCountFontNumber=0;}

                                        }
                                        break;
                                case 0x09://打印字效果

                                                for( uiicount = 0;uiicount<176;uiicount++)
                                    {

                                                        P2=Buff[uiicount*2];
                                                        P4=Buff[uiicount*2+1];
                                                        P5=Buff[uiicount*2+1]>>4;
                                                        delay(1);
                                                        P2=P4=P5=0XFF;
                                       if(BIT_timeout)
                                                   {

                                                          break;
                                                   }
                                                  }

                                                ucline=0;
                                        for(k=0;k<176;k++)
                                        {

                                                if(k<ucLine_count)
                                                {
                                                        Buff[k*2]=byte_read(2+uiCountFontNumber+k*2);
                                                        Buff[k*2+1]=byte_read(2+uiCountFontNumber+k*2+1);
                                                }
                                                else if(k<(ucLine_count+16))
                                                {

                                                        if((bDot==1)&&(ucLine_count==160))
                                                        {
                                                                Buff[k*2]=0XFF;
                                                                Buff[k*2+1]=0XFF;
                                                        }
                                                        else
                                                        {
                                                                Buff[k*2]=line[ucline++];
                                                                Buff[k*2+1]=line[ucline++];
                                                        }
                                                }
                                                else
                                                {

                                                        Buff[k*2]=0XFF;
                                                        Buff[k*2+1]=0XFF;
                                                }

                                        }
                                        if(++Row>=10)
                                        {
                                                Row=0;
                                                bDot=~bDot;
                                                if(ucLine_count<160)
                                                {
                                                        ucLine_count=ucLine_count+16;
                                                }
                                                if(ucLine_count>=160)
                                                        {
                                                                if(++Stop_time>4)
                                                                {
                                                                        Stop_time=0;
                                                                        ucLine_count=0;
                                                                        uiCountFontNumber+=320;
                                                                        if(uiCountFontNumber>=uiPrintFontNumber)
                                                                        {
                                                                                uiCountFontNumber=0;
                                                                        }
                                                                }
                                                        }

                                        }
                                        break;
                        case 0x02:        //数字时钟模式
                                du1302();
                                Led1=1;
                                Led3=1;
                                if( ++uiCountFontNumber >uiFontNumber ) //uiFontNumber
                    {

                                        uiCountFontNumber = 0;

                    }
                                 uiicount = uiCountFontNumber;
                                display();
                                break;
                        /*********************/

                        case 0x04:        //平面显示字体模式
                                Led3=1;
                                if(Stop_move==0)
                                {
                                        uiCountFontNumber++;
                                }
                    if( uiCountFontNumber>uiFontNumber_P )
                    {
                        uiCountFontNumber=0 ;
                    }
                    for(uiicountTwo=uiCountFontNumber;uiicountTwo<ucNumRows_p+uiCountFontNumber;uiicountTwo++)
                    {
                        P1=byte_read(0x3602+uiicountTwo*2);
                        P0=byte_read(0x3603+uiicountTwo*2);
                                        P2=byte_read(2+uiicountTwo*4);//读取内部EEPROM字幕数据 数据在2地址后 所以要加上2
                                        P4=byte_read(3+uiicountTwo*4);
                                        P5=byte_read(3+uiicountTwo*4)>>4;
                                        delay(1);
                                        P2=P4=P5=0XFF;
                                        P2=byte_read(4+uiicountTwo*4);//读取内部EEPROM字幕数据 数据在2地址后 所以要加上2
                                        P4=byte_read(5+uiicountTwo*4);
                                        P5=byte_read(5+uiicountTwo*4)>>4;
                                        delay(1);
                                        P1=0xFF;
                                        P0=0XFF;
                                        P2=P4=P5=0XFF;
                       if(BIT_timeout)
                                   {
                                          break;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Error==0) //上电后如果红外对管 不正常 (无起点检测)会以流水灯形式跑起来,流水灯也可检测LED焊接是否正常
        {
                for(k=0;k<8;k++)
                        {
                                P0=~liushui[k];
                                P1=~liushui[k];
                                P2=~liushui[k];
                                P3=~liushui[k]|0x0F;
                                P4=~liushui[k];
                                P5=~liushui[k];
                            delay_200ms();

                        }
        }
}

代码下载:

网友A:
看着不错,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