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基准源一定要用431吗 用其他的LDO可以吗

楼主:
比如XC6206 ME6217系列这种,只想STC8G ADC采样用的

网友A(2025-12-05):
大家选择它的原因是它适合,性价比最高。你要是只是要采集要求不高知己而7805都形

网友B:
普通LDO达不到基准源的标准
可以用欧美的外部专门的参考源,
     2.5V专业参考源 / 3.0V / 3.3V / 4.096V / 5.0V专业参考源
     ===最近REF3025AIDBZR已降价到RMB0.7以下,有高要求的可以考虑使用
     ===最近REF3030 已降价到0.7以下,有高要求的可以考虑使用
     ===最近REF3033 已降价到0.7以下,有高要求的可以考虑使用
     ===最近REF3040 已降价到0.7以下,有高要求的可以考虑使用

可以考虑使用LM4040 Fixed output voltages of 2.048V, 2.5V, 3V, 4.096V,. 5V, 8.192V, and 10V

网友C:
你只是想产生一个电压当然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家选择它的原因是它适合,性价比最高。你要是只是要采集要求不高知己而7805都形

没这么简单,比如控制环路中的431往往是利用其内部放大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只是想产生一个电压当然可以。

如果单片机没有Verf 比如STC8G 是不是需要外部的接一个TL431 经过NTC 到ADC

网友E:
要求不高不如直接用内部基准源,连电路都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片机没有Verf 比如STC8G 是不是需要外部的接一个TL431 经过NTC 到ADC

为什么要NTC?你到底要的是电压基准还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F:
要求不高的,比如电池电压控制自动关机的,按键扫描,烙铁温度PID控制之类的,直接用STC8G内部的参考电压就可以了
要求高点的,比如,你自己做个电压表,电流表,温度计之类的,431就是一个相对有性价比的芯片,它比LDO好一点,你能调出4.096V或者2.048的电压出来,这样ADC精度就会相对的高点
再往上走,431就不行了,温度漂移大,误差大

网友:
为什么要NTC?你到底要的是电压基准还是温度传感器?

NTC 温度传感器

网友G:
温度传感器NTC用电压源?偏置NTC电流源要优于电压源。电压源偏置可能会因热敏电阻阻值变化导致流过回路电流的变化而影响测量精度,所以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使用电压源偏置,要求高的情况下使用恒流源偏置热电阻

网友H:
你这是舍本求末啊……,
NTC 你只需要知道阻值,就能求出温度,那么,你需要电压基准干什么?从头到尾你都不需要知道电压啊。

假定, VCC => NTC => 分压电阻 => GND 这样连接,其中 VCC 和 GND 为 单片机的 VCC 和 GND 。
又假定,你用的是 STC8G 是10位ADC,量程为 0~1023
那么, NTC阻值 = (分压电阻的阻值 × 1023 ÷ ADC的读值)  -  分压单阻的阻值
从头到尾你都不需要知道电压是多少,何须 电压基准?

网友I:
STC8就那样,,不值得用好的基准 431刚好够用

网友J:
12楼正解。在STC8G上用NTC测温无需配置基准电压源。ADC转换结果是分压值,VCC值在1.9-5.5V范围内ADC转换结果一样。

网友K:
电压基准源不一定要用TL431,根据你的系统对参考电压精度的要求来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温度传感器NTC用电压源?偏置NTC电流源要优于电压源

又来了,贴出你的图来,不要总是空口白话。

网友L:
这取决于对容差和偏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