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车只有3个轮子能动,有一个动不了

楼主(2025-12-05):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X52.H>

sbit PWML = P1^0;
sbit AIN1 = P1^1;
sbit AIN2 = P1^2;
sbit PWMR = P1^3;
sbit BIN1 = P1^4;
sbit BIN2 = P1^5;
sbit IR = P3^0;

sbit BPWMA = P0^0;
sbit BAIN2 = P0^1;
sbit BAIN1 = P0^2;
sbit BBIN1 = P0^3;
sbit BBIN2 = P0^4;
sbit BPWMB = P0^5;

void pwm_set(unsigned char dutyL, unsigned char dutyR)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100; i++)
    {

        PWML = (i < dutyL);
        PWMR = (i < dutyR);

        BPWMA = (i < dutyL);
        BPWMB = (i < dutyR);
    }
}

void forward(unsigned char speed)
{

    AIN1 = 1;
    AIN2 = 0;
    BIN1 = 1;
    BIN2 = 0;

    BAIN1 = 1;
    BAIN2 = 0;
    BBIN1 = 1;
    BBIN2 = 0;

    pwm_set(speed, speed);
}

void stop(void)
{

    AIN1 = 0;
    AIN2 = 0;
    BIN1 = 0;
    BIN2 = 0;

    BAIN1 = 0;
    BAIN2 = 0;
    BBIN1 = 0;
    BBIN2 = 0;

    PWML = 0;
    PWMR = 0;
    BPWMA = 0;
    BPWMB = 0;
}

void main()
{

    stop();

    while(1)
    {

        if(IR == 0)
        {
            stop();
        }
        else
        {
            forward(70);
        }
    }
}
只有那个BAIN1和BAIN2的轮子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跟程序没有关系,一般电机驱动模块能驱动两个电机,你能有3个轮子动,估计驱动模块问题不大,最有可能的是虚焊和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跟程序没有关系,一般电机驱动模块能驱动两个电机,你能有3个轮子动,估计驱动模块问题不大, ...

电机驱动模块换了一个,那上面的所有线我都换了,那个轮子的电机我也测试了,他在直接接电源时可以转动,但接到电机驱动模块使,他不转

网友B:
电路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先搭建测试稳定环境可以了再定位问题

网友C:
用万用表检查电路

网友D:
用示波器测看看有没有pwm波形试试

网友E:
用的啥模块,拍个照片,看看怎么接线的。经常看到有的模块跳线弄错。

网友F:
检查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G:
会不会是那个轮子的电机需要的电压比较高,换个轮子试试

网友H:
程序没有明显问题,检测一下电路,另外关注一下P0口的几个输出是不是有问题,P0默认是开漏输出,看看上拉电路。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单片机控制那个轮子的引脚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