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PGA+SPI通信一直不成功

楼主(2025-12-08):
最近在用STM32F4与GOwin的fpga板子做SPI通信,但是一直不成功,哪位大佬有相关的文件,万分感谢

网友A:
SPI有好几个规格你得确定是哪个才能设计FPGA,不如让STM32跟着FPGA走来的确定简单。有逻辑分析仪看看SPI信号,反正只能异步通信,简单就是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有好几个规格你得确定是哪个才能设计FPGA,不如让STM32跟着FPGA走来的确定简单。有逻辑分析仪看看SPI信 ...

规格是什么意思,高低电平设置吗,我都设置好了,和人家运行成功的对照了一下,我觉得没问题的,但就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