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价钱比STC8的低的,是否可以考虑替换?

楼主(2025-12-09):
CH32V003 TSSOP20  和 STC8G(8H)1K08TSSOP20 。好像CH32V003还要在便宜些,是选择性能更好的CH32V003,还是继续选择STC。

网友A:
PY32F有更便宜的

网友:
PY32F有更便宜的

兼容STM32的脚位吗?

网友:
兼容STM32的脚位吗?

STC的兼容STM32的脚位吗?

网友B:
我现在已经在学习CH32V003了,感觉CH32V003比STC更好用些,毕竟架构不一样

网友C:
用沁恒吧,沁恒的毕竟架构好一点,而且做的还挺好的,我最近用沁恒家的PHY做国产化替代用起来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D:
是否可以替换具体要看项目程序要求对症下药:
ROM,RAM容量是否够用? 是否有需要片内EEPROM,ADC,硬件SPI,比较器等特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已经在学习CH32V003了,感觉CH32V003比STC更好用些,毕竟架构不一样

ADC线性度怎么样

网友E:
STC8G系列有PCA系统,如果使用了PCA感觉替换有问题。

网友F:
STC8G是51内核的,比较容易上手和使用,下载也比较方便,CH32V003下载需要用官方的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8G系列有PCA系统,如果使用了PCA感觉替换有问题。

8G比8H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8G系列有PCA系统,如果使用了PCA感觉替换有问题。

是8G PCA好 还8H 高级pwm

网友G:
可以换,现在也有很多国产芯片做的不错,也可以参考其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