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驱动安装预成功怎么办

楼主(2025-12-10):
电脑南桥坏了,昨天刚换,今天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时,一直是预安装成功,单片机也连接了,也用程序员身份安装了,但没用

网友A:
看单片机使用串口、还是usb。再安装对应的驱动

网友B:
描述太文艺了,线下找身边的老师解决吧。

楼主:
用的是USB口,现在的情况就是,单片机插上去,电脑没有任何的反应,也不会响设备管理器,上面也没有显示什么外部设备,我把鼠标插上去,它上面都有反应,但是就是单片机的USB口插上去没有任何的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USB口,现在的情况就是,单片机插上去,电脑没有任何的反应,也不会响设备管理器,上面也没有显示什 ...

网友D:
显示usb writer 就已经进入下载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是USB口,现在的情况就是,单片机插上去,电脑没有任何的反应,也不会响设备管理器,上面也没有显示什 ...

你USB连接电脑时,是否有保持 P3.2 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