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扫描不到可用串口

楼主(2025-12-10):
点了下载/编程就会弹出那个窗口,是为什么啊?

网友A:
驱动装了吗?扫描串口那里没有显示串口的,进设备管理器看看。

网友:
驱动装了吗?扫描串口那里没有显示串口的,进设备管理器看看。

装驱动显示预安装成功,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黄颜色感叹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装驱动显示预安装成功,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黄颜色感叹号

有感叹号就是有故障

网友D:
请问楼主,应该扫描到什么?什么设备插到电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装驱动显示预安装成功,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黄颜色感叹号

那就是驱动还没安装成功,转串口的是什么芯片?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有的驱动挑系统的,要卸载原驱动下载能匹配的驱动安装。

网友:
请问楼主,应该扫描到什么?什么设备插到电脑了?

除了正常的鼠标键盘,还有一个单片机就没别的了,而且黄颜色感叹号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更新驱动显示失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装驱动显示预安装成功,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黄颜色感叹号

驱动重装,想办法不感叹就好。

网友F:
看看编程器用的哪一颗USB芯片,找对应的驱动安装一下!

网友G:
如果还不明白大家说的,就把单片机拍一个清楚的照片发上来,大家给您参谋参谋,这个是小问题总能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了正常的鼠标键盘,还有一个单片机就没别的了,而且黄色感叹号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更 ...

我用的是WIN10,插STC的编程器、带STC的CPU的核心板都没有问题,你看看设备管理器的那个黄色叹号是由哪个设备引起的,不插STC的CPU是不是还有那个叹号?如果没有了就是由STC的CPU引起的。如果是STC的CPU引起的,往往是由连接STC的CPU的串口片子(比如CH340等)引起的,换WIN10系统的电脑,最新的STC烧录软件看看,我记得用WIN10、最近的烧录软件,不需要额外装驱动。

网友D:
首先排除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连接STC的CPU的电缆的线序没有问题吧。

网友H:
检查驱动文件

网友I:
换一个好的串口设备插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