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_SCL_IIC_SDA总线的毛刺如何解决

楼主(2025-12-10):
我使用STC8H1K08的单片机在用硬件iic的时候对从机一直读数据,这时候用示波器去测量IIC信号的时候SDA总线上会有一些毛刺,并且这个毛刺是周期性的,它会对我的通信有影响吗? 想请教大家如何解决这个毛刺,以下是这个毛刺的波形图

IIC毛刺波形

IIC毛刺波形

网友A:
不是说IIC只做实验,不要用于产品吗? 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网友B:
加个几十pF的电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IIC只做实验,不要用于产品吗? 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IIC我都用怕了,可能是我技术不行。现在做产品SPI用的比较多些。

网友C:
只要毛刺不影响1和0的识别就可以正常通信,有影响若双端都可以编辑通信的话加个crc之类的校验,硬件加上拉和串一个50欧姆的小电阻

网友D:
这个毛刺应该是主机释放 SDA 早于从机应答产生的,对通讯影响不大。
但你这些毛刺这么大,说明你的iic代码虽然能正常工作,时序还有比较大的优化空间。

网友E:
同一根线上测出的波型居然能自动分出颜色来,楼主是来逗乐子的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毛刺不影响1和0的识别就可以正常通信,有影响若双端都可以编辑通信的话加个crc之类的校验,硬件加上拉 ...

现在电路图里,sda和scl都有外接上拉了4.7kΩ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几十pF的电容试试,

好的谢谢佬,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毛刺不影响1和0的识别就可以正常通信,有影响若双端都可以编辑通信的话加个crc之类的校验,硬件加上拉 ...

我现在长时间它确实不会影响的正常通信,就是想消掉这个毛刺

网友F:
我感觉这好像是SDA应答信号时的高电平,你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网友G:
同意11楼的,毛刺有可能是应答信号,另外看看IIC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看波形,单片机或器件对现在这个频率有些不够能力,SDA波形上升不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