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用仪表厂7151型点温计的电源?

楼主:
看照片电池盒里应该是9V积层电池?怎么也不会是1.5V的5号电池呀?但是外接1.5V干电池“满度”可以调节,,,,糊涂了!另外热敏电阻探头没有了,想配一个,不知数据?1档(0-50度)13.9K电阻(代替热敏电阻)指示0度,2K电阻指示50度。2档0-负50度未知。请老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2025-12-12):
楼主隔壁是收购站?经常弄点古董愉悦坛友。

网友B:
接个可变电阻,调不同电阻看下结果,找一下热敏电阻厂家提供的数据,比对一下配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个可变电阻,调不同电阻看下结果,找一下热敏电阻厂家提供的数据,比对一下配合适的。

一共只有11个电阻件。应该就是2个(0-50度,0-零下50度两档)简单的电桥?不过我现在也没搞明白他的电源?看电池仓应该是15V积层电池,但外接1.5V电池可以调“”满度“”。用一个4K-26K的热敏电阻可以调“”满度“”和电桥平衡。

网友D:
没有任何价值。

网友:
没有任何价值。

不就是玩嘛!

网友E:
高电压电池一般是负责测最大电阻那个档的,其他由1.5V电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