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V锂电池欠压保护电路设计求批评

楼主(2025-12-11):
坛内各位大佬好,设计了一个基于LM393B的欠压保护电路,当锂电池电量低于设定阈值,通过MOS管关闭后级输出。
反向端加了一个6.2V的齐纳管做钳位,同向端用8.2K和12K的电阻做串联分压,并加了一个100k的反馈电阻,可以把下阈值拉到10V,上阈值10.8V,也就是电池电量低于10V后关闭。
之前做过一个基于LM358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它不会在设定阈值附近开启关闭,而是有几分钟的延时,所以换成了比较器做这个。
烦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批评这个电路设计,MOS管的选型,比较器的选型,以及输出处的电阻R6用不用替换成TVS管。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电路没考虑到静态功耗吧?再说现在的电池内部都有过充/过放保护电路,其中过放就是欠压保护,额定11.1V的电池,差不多也是10V左右截止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考虑到静态功耗吧?再说现在的电池内部都有过充/过放保护电路,其中过放就是欠压保护,额定11.1V ...

您好,没有考虑静态功耗,因为不会。 我使用的三元锂电池是三串一并规格,最大电压12.6V。商家标明电池内置有过充过放保护板,但是实测到7V还在放电输出。

网友B:
1、强烈推荐使用3节锂电池保护IC,任何一节过充、过放,还有过流、过温都能关断。
2、实在要用比较做,推荐使用内带基准的比较器,用一个微电流(2uA)的LDO输出5V给比较器,比较器内带基准、电流也是几个uA的,然后输出接MOSFET,我用过很多。

网友:
您好,没有考虑静态功耗,因为不会。 我使用的三元锂电池是三串一并规格,最大电压12.6V。商家标 ...

那你得换一家试试!就你这电路一直在放电,时间旧了,自个没电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不行,一个是运放的工作电流,一个是运放两相的电压比较部分,如果是极限情况下,这会把电池的量耗完的,电池会坏的
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现成的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强烈推荐使用3节锂电池保护IC,任何一节过充、过放,还有过流、过温都能关断。
2、实在要用比较做,推 ...

感谢您的回复!
第一个使用保护IC的方案我需要再找资料,没有接触过哈哈!新东西!
第二个方案,我不太确定12V转5V这么大压差的LDO是否能用于本电路,感觉转换效率会很低下,另外请问使用低静态低输出的电源芯片给比较器供电,是不是可以有效规避比较器对电池的持续高耗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不行,一个是运放的工作电流,一个是运放两相的电压比较部分,如果是极限情况下,这会把电池的量耗完 ...

感谢回复!能问下运放的电压比较部分是有什么设计缺陷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得换一家试试!就你这电路一直在放电,时间旧了,自个没电了

是的,考虑换成给太阳能专用的铅酸锂电池,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太阳能供电系统上用的

网友:
感谢您的回复!
第一个使用保护IC的方案我需要再找资料,没有接触过哈哈!新东西!
第二个方案,我不太 ...

比如SGM2200-5.0静态电流就是2uA,输入组稿可达24V。比较器使用内带基准、uA这种级电流的,比如CN302,整个电路本身耗电可以在10uA以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能问下运放的电压比较部分是有什么设计缺陷么,谢谢!

我说的这几个部分,都是一直在耗电的呀,哪怕是30uA也是不行的
1,锂电池有专用保护芯片,过放保护之后的电流是很小的,可以小到0.5uA左右,这是最重要的,这的种电流,100mAh以上的电池,能保存1年以上,DW01
2,你这是3串锂电池,是要加一个均衡电路的\
网上有现成的保护,买一个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E:
这个芯片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这几个部分,都是一直在耗电的呀,哪怕是30uA也是不行的
1,锂电池有专用保护芯片,过放保护之后的电 ...

好的谢谢,真不知道用均衡器这种东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