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雷达自动追踪人体 靠谱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12-16):
只要钱到位一切皆靠谱。

网友B:
靠谱,不过也仅限DIY玩玩,某一个宝就有卖的,搜雷达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靠谱,不过也仅限DIY玩玩,某一个宝就有卖的,搜雷达模块,

用于风扇追踪人移动而转头。会误指引么?可行么?

网友D:
目前有两种,一种是24G的,也有60G或者77G。如果要求追踪精度比较高的话,建议是60G或者77G的毫米波雷达。

网友E:
我们能看到的商品雷达因为考虑成本只是比较低端的技术,比如用于道闸通道检测车辆的,通过调试软件都可以看到人物移动的位置,更高端的就自己想象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于风扇追踪人移动而转头。会误指引么?可行么?

会追得上吗?用监控试试?

网友E:
看看市面上的检车雷达,可以区分车和人,大体的位置也有。

网友G:
当然现在的技术已经非常靠谱了。

网友H: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