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单片机CAN通讯测试完整实现方案 源程序

楼主(2025-12-12):
#include <STC32G.H>
#include <intrins.h>

// CAN 相关寄存器定义(STC32G 内置)
sfr CANCON  = 0x90;  // CAN 控制寄存器
sfr CANSTA  = 0x91;  // CAN 状态寄存器
sfr CANINT  = 0x92;  // CAN 中断寄存器
sfr CANBTR0 = 0x93;  // 波特率配置0
sfr CANBTR1 = 0x94;  // 波特率配置1
sfr CANID   = 0x95;  // ID 寄存器(扩展帧需配合 CANID1/CANID2)
sfr CANID1  = 0x96;
sfr CANID2  = 0x97;
sfr CANDAT  = 0x98;  // 数据寄存器
sfr CANDAT1 = 0x99;
sfr CANDAT2 = 0x9A;
sfr CANDAT3 = 0x9B;
sfr CANDAT4 = 0x9C;
sfr CANDAT5 = 0x9D;
sfr CANDAT6 = 0x9E;
sfr CANDAT7 = 0x9F;

// CAN 模式定义
#define CAN_MODE_NORMAL   0x00  // 正常模式
#define CAN_MODE_LOOPBACK 0x40  // 回环模式(自测)
#define CAN_BAUD_500K     0x01  // 500kbps(8MHz晶振)

//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an_rx_buf[8];  // 接收缓冲区
bit can_rx_flag = 0;          // 接收完成标志

/**
* @brief 系统初始化(8MHz晶振)
*/
void Sys_Init(void)
{
    CLKSEL = 0x00;  // 选择外部晶振(8MHz)
    _nop_();
    _nop_();
}

/**
* @brief CAN 初始化
* @param mode: 工作模式(正常/回环)
*/
void CAN_Init(unsigned char mode)
{
    // 1. 配置IO口(P1.0=CAN_TX,P1.1=CAN_RX)
    P1M1 &= 0xFC; P1M0 |= 0x03;  // P1.0/P1.1 推挽输出
    P1PU |= 0x03;                // 上拉使能

    // 2. 进入初始化模式
    CANCON = 0x80;  // 置位INIT位,进入初始化模式
    while(!(CANSTA & 0x80));     // 等待初始化模式确认

    // 3. 波特率配置(8MHz晶振 → 500kbps)
    // 分频系数: BRP=0 → TQ = 1/(8MHz/(0+1)) = 0.125μs
    // 同步段: 1TQ, 时间段1: 6TQ, 时间段2: 1TQ → 总8TQ
    // 波特率 = 1/(8*0.125μs) = 1Mbps → 调整为500kbps(BRP=1)
    CANBTR0 = 0x01;  // BRP[5:0] = 1 → 分频系数=2 → TQ=0.25μs
    CANBTR1 = 0x1C;  // SJW=1TQ, BS1=6TQ, BS2=1TQ → 总8TQ → 500kbps

    // 4. 工作模式配置
    CANCON = mode | 0x00;  // 清除INIT位,退出初始化模式
    while(CANSTA & 0x80);  // 等待退出初始化模式
}

/**
* @brief CAN 发送数据(标准帧,8字节)
* @param id: 标准ID(11位)
* @param data: 发送数据缓冲区
* @param len: 数据长度(1-8)
* @return 0:成功 1:失败
*/
unsigned char CAN_Send(unsigned int id,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len)
{
    if(len > 8) len = 8;

    // 1.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闲
    if(CANSTA & 0x08) return 1;  // 发送缓冲区忙

    // 2. 写入ID(标准帧,11位)
    CANID = (id >> 3) & 0xFF;    // ID[10:3]
    CANID1 = (id << 5) & 0xE0;   // ID[2:0]
    CANID1 &= ~0x10;             // 标准帧(IDE=0)

    // 3. 写入数据长度
    CANID1 |= len & 0x0F;        // DLC[3:0]

    // 4. 写入数据
    CANDAT  = data[0];
    CANDAT1 = data[1];
    CANDAT2 = data[2];
    CANDAT3 = data[3];
    CANDAT4 = data[4];
    CANDAT5 = data[5];
    CANDAT6 = data[6];
    CANDAT7 = data[7];

    // 5. 启动发送
    CANCON |= 0x08;  // 置位TR位,启动发送
    while(CANSTA & 0x08);       // 等待发送完成

    // 6. 检查发送结果
    if(CANSTA & 0x10)
    {
        CANSTA &= ~0x10;  // 清除发送成功标志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发送失败
    }
}

/**
* @brief CAN 接收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CAN_ISR(void) interrupt 19  // CAN中断号为19
{
    unsigned char i, len;

    // 检查接收中断标志
    if(CANINT & 0x01)
    {
        // 读取数据长度
        len = CANID1 & 0x0F;
        if(len > 8) len = 8;

        // 读取数据
        can_rx_buf[0] = CANDAT;
        can_rx_buf[1] = CANDAT1;
        can_rx_buf[2] = CANDAT2;
        can_rx_buf[3] = CANDAT3;
        can_rx_buf[4] = CANDAT4;
        can_rx_buf[5] = CANDAT5;
        can_rx_buf[6] = CANDAT6;
        can_rx_buf[7] = CANDAT7;

        //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CANINT &= ~0x01;
        can_rx_flag = 1;  // 设置接收完成标志
    }
}

/**
* @brief 主函数(测试流程)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x_data[8] =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unsigned char rx_len, i;

    // 1. 初始化
    Sys_Init();
    CAN_Init(CAN_MODE_NORMAL);  // 正常模式(自测用CAN_MODE_LOOPBACK)

    // 2. 开启CAN中断
    EA = 1;          // 总中断使能
    CANINT = 0x01;   // 使能接收中断
    CANCON |= 0x20;  // 使能CAN中断

    // 3. 循环发送+接收测试
    while(1)
    {
        // 每500ms发送一次数据
        CAN_Send(0x123, tx_data, 8);

        // 发送数据自增(便于观察)
        for(i=0; i<8; i++) tx_data[i]++;

        // 延时500ms(简易延时,实际建议用定时器)
        for(i=0; i<200; i++) _nop_();

        // 检查接收数据
        if(can_rx_flag)
        {
            can_rx_flag = 0;  // 清除标志
            // 处理接收数据(此处仅示例,可根据需求修改)
            // 例如:串口打印接收数据、LED指示等
        }
    }
}

网友A:
最简化模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