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简易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设计

楼主(2025-12-14):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一、设计任务和要求
设计并制作有一定输出电压调节范围和功能的数控直流稳压
电源。
基本要求:
1.输出直流电压调节范围0~9.9V,纹波小于10mV;
2.输出电流至少500mA;
3.输出直流电压能步进调节,步进值为0.1V;
4.由“+”、“”两键分别控制输出电压步进的增减;
5.可显示输出的电压值;
提高要求:
1.输出电压可预置在0~9.9V之间的任意一个值;
2.自动扫描实现电压的0.1V步进变化;
请问有人用stm32f103c8t6做过这个吗

网友A:
你这个要求很简单啊,不知道为啥发了一周了都没人回答你。首先你知道LM2576-ADJ这个芯片吗(我公司用这个所以推荐这个,其他ADJ度可以的)你这要能控制他的反馈电压就可以了。至于你那个提高要求,只要你测出反馈电压和输出电压关系,做个数组就可以,需要那个电压直接调用数组,输出PWM控制反馈电压就行了,再加一个ADC测量实际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很简单的任务!
用带DAC的单片机,不带DAC的可以外接DAC或使用MCU自带的PWM滤波得到可变电压,再接一片TDA2030,完美解决。

网友C:
单片机PWM控制就可以解决,至于纹波要求就不全是单片机的事情了。

网友D:
你这个文波要求还是比较高,只有线性电源才能达到要求,单片机配一个DA比如MCP4821单路或者MCP4822双路,最好不要用PWM这个文波难以控制在10MV以下。

网友E:
选个DC-DC芯片 输出电压可以由电阻配置:一般是 V out   = = V ref ( ( 1+  R 2 /R 1  ) ) 然后把常规电阻变为数字电位器 就是通过软件程序来改变电阻阻值的,常规的有IIC/SPI通讯等,通过stm32f103c8t6来发指令改变电阻阻值来变化直流电压输出 ,屏幕显示和按键就是常规的电路设计,要精密就增加个ADC模块 测量输出的实际电压根据测量结果在去调整数字电位器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