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计换电池

楼主:
在某一个宝上买的温湿度计,3.32元,用了5个月,不显示了。拆开看,电池为LR1130,用万用表测量已无电压值,查该电池为1.5伏,换了一个7号电池焊上,复活。该温湿度计结构简单,前后壳体不用螺丝连接,互相扣紧,液晶屏与电路板之间有一个黑色导电橡胶条,用一个螺丝将电路板压在液晶屏上,中间的导电橡胶即完成连接。有时显示字体缺笔画,稍移动导电橡胶重新压紧即可。换一个7号电池后用透明胶带固定在墙上,省去购钮扣电池的麻烦。

温湿度计内外零件

温湿度计内外零件

换上7号电池使用

换上7号电池使用

网友A(2025-12-16):
既然已经外接电池了,为什么不接个大点的呢,比如5#,甚至1#,寿命更长。

网友B:
把带太阳能供电的太阳能板和限压LED整套移植过去,可以大大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太阳能电池就粘在温湿度计的顶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外接电池了,为什么不接个大点的呢,比如5#,甚至1#,寿命更长。

5#电池当然寿命更长,只是看到冬天不用空调了,把空调遥控电池取下一个焊上去。1#电池懒得去买了。

网友D:
意义是省去换纽扣电池的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电池当然寿命更长,只是看到冬天不用空调了,把空调遥控电池取下一个焊上去。1#电池懒得去买了。

一次性电池需要购买,麻烦。充电电池的优点之一是及时充电,不用换电池

网友:
把带太阳能供电的太阳能板和限压LED整套移植过去 ...

太阳能电池充电时,在太阳直接照射下,温度还会准吗?

网友E:
看空间能否装下锂电池和充电装置。

网友F:
太丑了,可以弄个锂电池,充电小板,降压板,开关,集成到盒子里,我在某东用优惠券0.01元买了一个同款。另外注意如果一直打开开关的话,降压板持续工作,电量损失较多,有的降压板是有工作指示灯的,可以取消掉。还有就是温湿度显示不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