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字符显示函数

楼主(2025-12-15):
请教各位老师!怎样改这段函数才能显示24X12字符?

网友A:
这个不出意外是可以问AI的

网友B:
不同的器件写法不同,通常问AI也是白的,建议对照说明书自己改。

网友C:
看不出显存是怎么排布的,所以没法改。

网友D:
楼主代码是16*8的吧,asc16字库改成24*12的字库文件,再将对应16*8的地方改成24*12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