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接入一组模拟设备故障的元件呢

楼主:
实现对外部四个系统的故障显示。各系统正常工作时,绿色正常运行指示灯被点亮。某一系统出现故障,相应系统的红色故障指示灯被点亮,并且蜂鸣器发出警报信息。采用按钮开关模拟各系统工作状态,按钮按下代表系统故障。数码管以秒为间隔轮流显示数字1-9。实现了数码管循环,但是不知道怎么接入按钮模拟故障,蜂鸣器也没用过,代码上又该怎么改呢

网友A(2025-12-16):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num=0;

void delay1s(void);

void main()
{
    while(1)
    {
        P0=seg[num];
        delay1s();
        num++;
        if(num>=10) num=0;
    }
}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2;i>0;i--)
        for(j=250;j>0;j--)
            for(k=250;k>0;k--);
}
代码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