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刚做的LM016L显示屏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5-12-17):
这个程序想在仿真软件里面实现
研究了好久
原来加入一个滑动电阻改变它的背光以及控制它的D0-D7口需要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

#include <reg51.h>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  = P2^2;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KEY3 = P1^2;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ms;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cmd;
    DelayMs(1);
    LCD_E = 1;
    DelayMs(1);
    LCD_E = 0;
    DelayMs(1);
}

void LCD_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dat;
    DelayMs(1);
    LCD_E = 1;
    DelayMs(1);
    LCD_E = 0;
    DelayMs(1);
}

void LCD_Init() {
    DelayMs(20);
    LCD_WriteCmd(0x38);
    DelayMs(5);
    LCD_WriteCmd(0x38);
    DelayMs(5);
    LCD_WriteCmd(0x38);
    LCD_WriteCmd(0x0C);
    LCD_WriteCmd(0x06);
    LCD_WriteCmd(0x01);
    DelayMs(2);
}

void LC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80 + x;
    else       addr = 0xC0 + x;
    LCD_WriteCmd(addr);

    while(*str != '\0') {
        LCD_WriteDat(*str);
        str++;
    }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if(KEY1 == 0) {
        DelayMs(20);
        if(KEY1 == 0) {
            while(KEY1 == 0);
            return 1;
        }
    }
    else if(KEY2 == 0) {
        DelayMs(20);
        if(KEY2 == 0) {
            while(KEY2 == 0);
            return 2;
        }
    }
    else if(KEY3 == 0) {
        DelayMs(20);
        if(KEY3 == 0) {
            while(KEY3 == 0);
            return 3;
        }
    }
    return 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val;
    LCD_Init();
    LCD_ShowStr(0,0,"请选择速度:");

    while(1) {
        key_val = Key_Scan();
        if(key_val != 0) {
            LCD_WriteCmd(0x01);
            switch(key_val) {
                case 1:
                    LCD_ShowStr(0,0,"Speed: Low");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0,0,"Speed: Mid");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0,0,"Speed: High");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网友A:
为什么要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