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单相380V感性负载问题

楼主(2025-12-17):
想用单片机控制单相380v感性负载,用双向可控硅方案,网上说,有可能导致换向失败。用继电器,不适合PWM调功率,有见过用SKKT106双向可控硅模块的,一是这个模块,贵,二是这个模块体积大,要在PCB上板载,不太方便,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方案吗。

网友A:
380V的,那得用多少耐压的可控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V的,那得用多少耐压的可控硅啊

可以选1200v的

网友B:
用可控硅可能导致换向失败?不存在的,如果有,就是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用继电器不适合PWM调功率?不存在的,因为继电器根本就调不了功率,一个继电器只有通/断两种状态。

首先,你用一两个开关,能让电机正常工作起来没有?如果不能,不要说其它的了。如果能,现说用可控硅或继电器代替人工开关的事。

网友C:
你这首先还不是单片机的问题!大框架确定了,具体控制方案中使用单片机控制什么才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D:
优化双向可控硅方案  通过选对器件 + 外围电路优化 解决换向失败,兼顾板载小型化,支持 PWM 调功率

网友E:
感谢负载,首选双向可控硅。
用同步相位控制即可。有现成的功率模块,省得设计光电隔离和同步电路了。
3相单相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