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字模软件取字问题

楼主:
在做TFT显示功能需用到取字库时,用STC-ISP上的取字库工具数字0-9的字模在显示上没问题,但在PCtoLCD2002这软件上取字库后,在显示上出现错乱,不知是那里的问题?给它搞蒙了。

网友A(2025-12-17):
那位大佬指导下?

网友B:
顺序不一样

网友A:
原本是显示3位数的,用了LCD2002取字模就多了几位,字体高度也不对

网友C:
给出的信息太少,PCtoLCD2002的字模数据呢?从截图上看,很明显STC-ISP上的取字库工具取的是32*32的数据,而PCtoLCD2002取的是16*32的,能一样吗?

网友D:
对于数字和字母,还是16*32比较好看,32*32距离太远了

网友A:
已经弄好了,用了其它类字模提取软件

网友D:
那个字模III挺好用的,就是要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