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基于STM32F103C8T6控制MCP4017数字式电位器(HAL库)

楼主(2025-12-18):
        本例程是基于STM32F103C8T6控制MCP4017数字电位器的Proteus仿真设计,主要功能如下:
        (1)通过IIC协议联通MCP4014器件,然后循环协议不同的抽头位置,从而改变输出端的分压值;
        (2)通过放置的直流电压表可以直观读取MCP4017输出端的分压值;
        (3)通过放置的串口终端可以显示实时设置的MCP4017抽头位置。

电路及仿真效果

电路及仿真效果

W端分压值变化

W端分压值变化

工程文件及proteus仿真电路

Proteus 基于STM32F103C8T6控制MCP4017数字式电位器(HAL库) 过程文档.pdf

例程过程文档

网友A:
值得一看,谢谢分享!

网友B:
为啥是固定的0 啊,proteus817 打开的,一直是0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是固定的0 啊,proteus817 打开的,一直是0 呢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是固定的0 啊,proteus817 打开的,一直是0 呢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1、下载工程后,需要在本地进行编译,在proteus工程中加载重新生成HEX文件;2、一定在proteus工程中重新加载hex文件的路径,以防出现默认路径不正确的情况;3、固定是0主要原因是未通讯成功,重点检查一下时序问题,这个可以使用示波器进行延时时长的观察,先确保正确。

网友C(2026-02-15):
原生产的没有问题,自己生产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