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个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

楼主(2025-12-18):
想DIY个太阳能热水器的控制器,大神们能否提供下方案参考一下感谢感谢,另外那个水位水温传感器要怎么控制它网上查不到什么资料,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水位传感器有TB有很多现成的,接进去用单片机读取就行。温度传感器,简单的就像那种搅拌杯那样,在水池壁贴一个传感器,单片机读AD值就行。

网友B:
水位、水温检测与控制。

网友C:
计划投入多少、想实现啥功能都不说,貌似又是求算命贴。

网友D:
如果是4芯,就是两根测温,两根测水位,如果是2芯,就加二极管正负交替测温、测水位

网友E:
要实现什么功能也没说清楚

网友F:
水位可以控制自动进水,水温只能显示不能控制。

楼主:
自家用的太阳能热水器,功能就是能显示水温,水位,控制电磁阀上水,能定时上水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其实是单片机初学者,平时就是有兴趣想学习一下,搞个项目这样好有学习的目标。